[影音] TDA1521 功放板 为啥有两个电位器?

楼主(2025-05-21):
TDA1521 功放板 为啥有两个电位器?

帮忙看看这块板子为啥有2个电位器? 分别控制啥的?

网友A:
以前的多媒体音箱,都有一个音量旋钮、一个低音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多媒体音箱,都有一个音量旋钮、一个低音旋钮。

哦 这个是2.0声道的功放版吧? 不会只是低音炮的功放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多媒体音箱,都有一个音量旋钮、一个低音旋钮。

找到资料了 是一个音量旋钮 一个低音旋钮

网友:
最简单的音调电路,这类电路见于早期的八十年代的录音机里面大量使用这种音调电路。用一个电位器调整双声道的高低音。向左声音沉闷,向右高音明亮。电位器置于中间,既不提升也不衰减

网友:
好歹你也拍个电路板背面的照片给大伙帮你参考啊!

楼主:
电路板来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用做开关加总音量,另一个低音控制。

网友:
大概率是调音量和左右平衡的

网友:
板子上面清晰的写了左边低音加重,右边音量

楼主:
问下这块板子上有没有整流电路? 我直接上12V 直流电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下这块板子上有没有整流电路? 我直接上12V 直流电可以吗?

板上不是写着'AC 12V进'  那4个二极管整流二极管不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上不是写着'AC 12V进'  那4个二极管整流二极管不就是。

主板是写着AC 12V, 我只有直流电源, 用直流DC 12V 2A输入 要接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是写着AC 12V, 我只有直流电源, 用直流DC 12V 2A输入 要接哪里?

买一只交流双12伏1.5安的变压器吧,这板子是用正负16伏双电源的,不能用12伏单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是写着AC 12V, 我只有直流电源, 用直流DC 12V 2A输入 要接哪里?

芯片需要工作于双电源,板上的整流电路会将AC变为双电源,
一路DC电源不能转换为双电源,所以无法用,
若有两个DC12V电源,倒是可用,
假如两个DC电源时DC1和DC2,
DC1+连接端子AC1,
DC1-/DC2+连接端子G(GND),
DC2-连接端子AC2,

网友:
一个调音调一个调音量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试试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