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最近湿度大,这样的天气是否容易损坏电器?

楼主(2025-05-21):
湿度有些高,84%

一下子烧了2个指示灯,
各位最近遇到类似的情况了么

网友A:
84的湿度还不算太潮湿,我的插排指示灯有几次是插了电器引起的烧毁,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电器设计有问题。

网友B:
川渝交界的偏僻乡镇,湿度很少低于80%,插板指示灯几乎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的湿度还不算太潮湿,我的插排指示灯有几次是插了电器引起的烧毁,不知道是不是有些电器设计有问题。 ...

84还不算潮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川渝交界的偏僻乡镇,湿度很少低于80%,插板指示灯几乎没坏。

你用的什么牌子排插?

网友A:
引用 楼主:
84还不算潮湿么

我住在南方靠近海边的地方,春天湿度经常是百分之九十多,遇到回南天湿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住在南方靠近海边的地方,春天湿度经常是百分之九十多,遇到回南天湿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

长期通电的机器没问题,很久不通电,偶尔通电,就容易短路?

网友C:
公牛某批次排插坏指示灯是通病,和湿度半毛钱关系没的。

换新注意用高亮的,电阻可以5m欧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住在南方靠近海边的地方,春天湿度经常是百分之九十多,遇到回南天湿度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

我在东莞,回南天湿度也有90多,磁砖墙壁冒水珠,白墙顶全部发霉,哎,一年要来几天,新房变旧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牛某批次排插坏指示灯是通病,和湿度半毛钱关系没的。

换新注意用高亮的,电阻可以5m欧以上 ...

你确定用5M?一般是220K的限流电阻,我最大用到1M,亮度就是不是很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用5M?一般是220K的限流电阻,我最大用到1M,亮度就是不是很亮了

最大我用过10m,这个亮度和led有关,有些led不怎么亮,特别是那种方形的。

以前我买东西,别人送了几百个,形状各种各样的,我找的圆的,贼亮。

网友:
我办公室就用公牛,06年的用了十多年,屁事没的

后来说新国标,插座要换,换的还是公牛,结果没多久灯就坏了

网友:
最大伤害是万用表, 主板受潮会有底数

网友:
公牛用的都是垃圾发光管

网友:
你发的帖,好似当年喝过三鹿的那些人

网友:
梅雨季节,碰到过灯和电瓶车充电器被砰的一下。。。。。。

网友:
短路少二极管不亮没必然的联系的,应该是朋友们说的二极管质量的问题!

网友:
湿度大对电器肯定不好,插头都会带电,电路也容易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用5M?一般是220K的限流电阻,我最大用到1M,亮度就是不是很亮了

高亮led,用10M电阻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亮led,用10M电阻也可以?

老大,你天天在论坛发贴的,动动手吧,自己接一下电路看看,我是用的1M电阻接普通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