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人民电器电动螺丝刀有用过的老哥吗

楼主:
这两天看了几款电螺,感觉人民这款挺有性价比,以前从没想过要买把电骡,前阵子组装床手拧伤了才想起这个工具。

下面的图是刚买的端子,够我用个好多好多年了,钳子是买端子送的,功能挺多,品质一般般,又买了一把同款的还在路上。

网友A:
螺丝刀122块钱有点奢侈啊,我现在自己用的电动螺丝刀就是科麦斯和富格的,促销的时候二三十块钱一把买的,都是一电一充,打螺丝或者组装柜子板床什么的没问题,够用

你的端子那盒子里好像小的端子比较少,对细线来说可能不太友好啊

网友B:
不建议买,122很贵了,这玩意主要贵在电池,而杂牌电池去赌人品风险很大。
而且便宜的无刷不好用,完全不建议买。

网友:
用的也是科麦斯,几十块钱,电池自己重新换了里面的四节18650,续航可以干好久

网友:
人民电器,只有听过空开用的人民电器,哪有手电钻
用东成,德伟都比较好啊

网友C:
信我,纯拧螺丝直接买个23块钱一电一充的有刷电钻就够了有刷的线性比无刷好多了。

网友D:
和南威,伯尔特,妙有,龙韵他们一样的贴牌或者寨牌的。质量和产品系列都一致的。
基本上,裸机就应该是30-50之间的价格。比德力西他们差点,比其他吕四牌子略好点。那么,价格最多贵个10块就可以了。

网友:
也是贴牌的吧

网友E:
一年用不到一回地话还是别买了,电池都是饿死的...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日常家用,有刷的基本足够了,个人感觉无刷的大而且重一些,家用没有必要。当然,如果使用频率很高,无刷的寿命更长,力道一般也更大,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是公模的,应该和其它都差不多,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感觉是老牌子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刀122块钱有点奢侈啊,我现在自己用的电动螺丝刀就是科麦斯和富格的,促销的时候二三十块钱一把买的, ...

2-30这么便宜的么?也是45牛扭力的么,拼多多没看到这么便宜的,看了东成的一款12伏的都要140元。

有小的,黑的就是,有100个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买,122很贵了,这玩意主要贵在电池,而杂牌电池去赌人品风险很大。
而且便宜的无刷不好用,完全不建 ...

好的老哥,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我,纯拧螺丝直接买个23块钱一电一充的有刷电钻就够了有刷的线性比无刷好多了。 ...

好嘞,相信老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南威,伯尔特,妙有,龙韵他们一样的贴牌或者寨牌的。质量和产品系列都一致的。
基本上,裸机就应该是30- ...

好像了解一点了,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2-30这么便宜的么?也是45牛扭力的么,拼多多没看到这么便宜的,看了东成的一款12伏的都要140元。

有小 ...

我的电动螺丝刀扭力多少不知道,因为没有专业的仪器测过,但家用拧螺丝和装配东西足够用,又不是去工地打固定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年用不到一回地话还是别买了,电池都是饿死的...

接受老哥的建议,不行就找块木头片,每隔一阵子上俩螺丝活动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动螺丝刀扭力多少不知道,因为没有专业的仪器测过,但家用拧螺丝和装配东西足够用,又不是去工地打 ...

前阵子组装宜家的床,螺栓有螺纹胶,上起来挺用力的,感觉力道有点大,不然手也不会疼了,担心扭力不够买回来成摆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