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1979那个时代的金轮手摇钻

楼主(2025-05-21):
从1979年开始,证明是一个爱动手的人,留下来的,现在是纪念品!多拍几张上传放进博物馆。
金轮品牌

网友:
手摇钻,现在用处不大了。  可以装个砂轮,固定在桌面当个磨刀石用。

网友:
农村木匠用的,

网友:
现在依然可以用啊!

网友:
谢谢分享,展示帖
读书的时候,磨镜片的书介绍用这个工具改装磨镜机,看见修电动机的铺面的绕线机看起来像,还搞错

网友:
还不算古老,不是纯手工制作的

网友:
现在用处不大了

网友:
我家也有现在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

网友:
小时候玩过,那时候有这个就很高级了。 现在家里一堆电动工具

网友A:
家里以前也有一个,不知扔哪儿去了。以前搞个手工,用这个钻铁板,感觉就是钻木取火般费力。当然也夹过木棍学着电视里钻木取火,手都摇废了也不冒烟,没一次成功过

网友:
这个我也见过,上世纪90年代初上小学时候在村里面同学家见的。
我爸爸是木匠,我家用的是下面这种
上面有个用铁管做的两爪夹头可换不同型号的木工钻头

后来还见过这种手钻

网友:
你说是这个吗?我现在一两下还在使用,当年为了钻印刷电路板上的洞可是花了我近半个月的工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里以前也有一个,不知扔哪儿去了。以前搞个手工,用这个钻铁板,感觉就是钻木取火般费力。当然也夹过木棍 ...

但此足足可以证明你是个爱学习爱钻研爱折腾的勤劳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此足足可以证明你是个爱学习爱钻研爱折腾的勤劳人哈。

曾经用它做过黑白电子管的电视机北京825-2,一个个电子管孔7脚,9脚,周围一圈圈的转小孔
老费劲!然后形成大孔,一个个安装电子管坐,一个铁板电视机芯,打孔无数。全凭自己手工。记得还有一个大八脚的电子管,行输出管6P15,6P13吧?记不清楚了,是最大的一个孔,
都是手摇转成功的。

1979年自制,当年的高科技,网络搜索北京825-2图纸如下,清晰度不够。

网友C:
这个手摇钻和手摇绕线机我还有,扔边上不知多少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摇钻和手摇绕线机我还有,扔边上不知多少年了。

我的也吃灰多年,放入博物馆就结束使命了

网友D:
有些年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年头了吧

回复:1979年的东西,有年头了。

网友:
敷铜板三氯化铁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