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同事拆修剃须刀(Yandou SC-501)

楼主(2025-05-21):
同事前天拿来一把剃须刀,故障现象是电机不转,插电没有反应。初步判断是电路虚焊,电池耗尽所以电机不转。

剃须刀正面

背面

拆开后电路很简单,就是简单的阻容降压充电电路,万用表测量电池两端电压很低

拆开电路板两颗螺丝,电路板见下图

仔细看发现是电阻R1虚焊无法充电,

将R1和R2重新补焊后,插电可以充电故障排除

烙铁头来张特写,锯个口好用些

楼主:
剃须刀这类小家电是没有人修的,因为回老丈人家经常混他车坐

网友:
这种大尺寸刀网如果电力不够很容易卡胡子的。

网友:
助人为乐,手艺不错。

网友A:
电阻虚焊还能出厂

网友:
电烙铁很有年代感的

网友:
烟斗剃须刀,改革开放后撑起农民工的一片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虚焊还能出厂

这种都是快消品,不是什么高端的产品,出厂质检不会那么严格,基本都是能用就行,虚焊一点点也不是不能用,到消费者手里可能刚过保修期就坏了,这样就促进消费,拉动鸡的P了

网友:
赶紧换新的

网友B:
看使用情况估计电机碳刷也快不行了,换新

网友C:
这烙铁  有没有20年

网友:
这应该是外热式的电烙铁!?

楼主:
20年是有了从修大屁股黑白电视机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使用情况估计电机碳刷也快不行了,换新

碳刷没有问题,他才用了几个月

网友:
高手,直接定位到故障元件了

网友:
这个电池看着真小,不知道充满电能用多久?

网友:
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烙铁  有没有20年

这种我小时候也用过,距今也有30多年了~~~

网友:
烙铁头上锡挺好的,居然没烧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