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一个骑行用的音响

楼主(2025-05-21):
网上购的配件,组合成一个音响。

在塑料盒上各种挖孔

将蓝牙MP3板件拧上

12V2800mA电池固定上

电源开关,充电口,音量调节电位计(声音太大费电,用电位计将输入功放的信号降低一些,使平时播放时最大功率在5-6W左右即可)

使用的功放模块为:PAM8610数字功放板,2x15W双声道大功率功放板,在8610芯片上加一散热片

芯片对应的外壳部分增加点儿散热孔

用一个电压表头和微动开关构成电池电压检视

功放输出与音箱,用防水航空插头进行连接,方便播放器部分拿下充电

一对音箱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
以5W左右的功率每天播放40分钟,电池大概能撑个4、5天。

网友:
我们这里外卖小哥很多都加了外接音箱,一起等灯的时候感觉好尴尬,不过挺好听的~我自己带个蓝牙耳机

网友A:
不漂亮......................不如直接买个19.9的成品

网友B:
一对音箱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

每天就: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

网友:
这个焊接位置感觉不够牢靠,怕振多几下就脱焊了,而且没有一点防水.....

网友:
播放器挺好,我有好几个播放器,不是没有收音机,就是没有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漂亮......................不如直接买个19.9的成品

成品固然好看,但音量小,续航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对音箱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

每天就: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 ...

走街串巷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对音箱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

每天就: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 ...

不是换菜刀换盆么?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楼主:
补:PAM8610  3.52元;mp3   7.58元;电池组+充电器41.3元;数字表头 0;音箱2*10元;盒子  1.8元;航空插头3元。

网友:
实用但需美化,否则与楼主手机不般配

网友:
功放板加散热器感觉多余,骑行的时候有颠下来的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对音箱固定在自行车的后货架上。

每天就: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旧手机,每个5块, ...

老鼠药  蟑螂药   跳蚤克星

网友:
这东西遇到下雨天就得休班

网友:
实用是实用

就是有点丑啊

网友:
搭接组装挺不错,能用就好。

网友:
最好做下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鼠药  蟑螂药   跳蚤克星

副业思路打开了

网友:
折腾得挺好

网友:
小钵子甜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