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给电动车加装一个电压表,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25-05-21):
RT. 想给电动车加装一个电压表,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这个表可以安装在充电口上吗?还是安装在电门锁上?

网友A:
装在电门锁好些,关钥匙可以关闭,要是接充电口一直都是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在电门锁好些,关钥匙可以关闭,要是接充电口一直都是亮的

电门锁附近有5V最好,三根线一接,不然装到哪里都要找低压电源或降压,我以前用的电阻降压问题太多了,现在网上有5V-80V降压模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门锁附近有5V最好,三根线一接,不然装到哪里都要找低压电源或降压,我以前用的电阻降压问题太多了,现 ...

谢谢回复,买哪种表头比较合适,可以推荐一个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在电门锁好些,关钥匙可以关闭,要是接充电口一直都是亮的

谢谢,安装在电门锁可以控制开关,省下另外安装个开关,确实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门锁附近有5V最好,三根线一接,不然装到哪里都要找低压电源或降压,我以前用的电阻降压问题太多了,现 ...

这个表头网上有宽电压的

网友:
万能的某宝某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头网上有宽电压的

不是开关降压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开关降压的不行

比如楼主的电动车48v,买个0-80v的,直接接电门出线不行吗?我之前买了四五个这个表头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楼主的电动车48v,买个0-80v的,直接接电门出线不行吗?我之前买了四五个这个表头就是这样弄的 ...

你不能只看量程,你得看它供电电压呀,线性降压的功耗太大吧,也没有那么高电压的

网友:
装个库仑计吧

楼主:
今天买了一个炬为的电压表,两线的,12V-84V,25块钱,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那种数字表头的电压表,普遍来讲,只要测试电压高于5伏,是不需要另提供工作电压的。我用的基本都是电压电流双显示的,用于充电器,如图。如果用于电动车,并且需要显示电流,要买大电流的,一般商家会提供额外的分流器,接线方法也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