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间发性烧喇叭的HM-S350卡拉OK功放机

楼主(2025-05-21):
亲戚的一个连接HAI MEI牌HM-S350卡拉OK功放机的左声道音箱的低音喇叭烧了, 自己换了一个喇叭后又烧了.
亲戚说发生烧喇叭之前使用时,  开机后继电器会反复吸合断开一段时间, 这时会听到音箱有干扰声.

先说结果: 补焊了一个33K电阻, 换了一个47uF电容.

这是一台2004年左右机子, 双声道总功约350W, 麦克风和音乐的音量均设置由2个音量电位器控制, 大旋钮是主控, 下方小窟窿内电位器调音量上限.

送过来后, 观察到输出继电器触点烧了.

第一天开机, 继电器能吸合, 测两声道中点电压正常, 接炮灰喇叭可正常播放. 测主电源正负基本相同约60V正常, 运放工作电压正负15V也正常, 数字电路IC电源电压也没有异常.  考虑这是一台近20年的机子,  先排除一下电源滤波电容有没老化.

主滤波容量约8500uF, 仍在20%误差范围之内, D值也OK.

再测另一滤波电容, 也很正常. 没思路了.

第二天开机, 还是正常.
考虑是老机, 担心有虚焊, 于是给几个看上去疑似虚焊点和三极管脚等作了补焊......
再开机, 按下开关几秒后没有听见继电吸合声, 测左声道中点电压60V ! 右声道中点正常. 因为有喇叭保护电路, 所以继电器未吸合, 炮灰喇叭没烧.
由于担心通电久了放烟花, 立马关机, 想通过对比测量左右声道电路不同来查找故障. 由于没有电路图, 主要就对比了所有三极管二极管和几个电阻, 没发现异常, 那可能是外围电路故障.

网上没搜到电路图,  只能手搓.  查看元件时, 从一个33K电阻的焊点发现了端倪----这个电阻焊点过于圆滑, 引脚没有明显穿过PCB, 而周围的都有, 对比右声道也是, 这不是一般的诡异.

拆下来发现确实腿短, 并非安装原因, 手头没有现成的, 只好将腿接长.重新装好后, 左声道中点正常!

功放部分电路图

分析如下: 问题电阻就是图上方框内的33K电阻, 它给Q1提供基极电流I1,  然后Q1导通后为Q7提供基极电流I2,  Q7导通后打开了下臂基极电流I3的通道, 促使下臂导通拉低中点电位.

反之, 如问题电阻断开, 将造成功放下臂无法导通而上臂正常导通, 中点将被拉高到正电平60V, 符合故障特征. 至此因中点电位升高烧喇叭的故障得到排除. 同时顺便对右声道的同一电阻进行补焊.

在试机过程中, 又发现一次继电器不吸合, 测左右声道中点电位正常!  再测upc1237的7脚电位接近0,  与正常的2V有明显偏差, 7脚是开机延时控制, 8脚电源通过56K电阻对7脚的电容进行充电, 7脚电位超过约2V阈值后,  6脚导通继电器吸合.

在线测8脚电源电阻稍小于15K正常,  7脚充电电阻稍小于56K也正常,  拆下7脚47U电容,  对比手头电容,  损耗偏大!

手头的47U电容换上后开机, 正常延时后吸合,  7脚电位恢复到2.2V左右.

经过3天测试,  再也没有出现故障,  至此维修完成.

下面是更换继电器和拆机照片

新换的宏发继电器

全文完,  谢谢观看!

网友A:
D值没有太夸张升高,47也才42,居然就是电容问题,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值没有太夸张升高,47也才42,居然就是电容问题,难搞

这个电容的容量还算正常,但是D值有点高了,这个规格的电容D值不应该大于0.1。所以说在维修中用电桥测电容才是正道,那怕是用镊子电桥也比万用表靠谱。

网友B:
三肯的功率管还是不错的!

网友:
高手高手,会维修的都是大神

网友:
烧喇叭的故障分享的很透彻。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功力深厚,学习了..

网友:
用料大部分是国产的还可以,学习了

网友:
这个电阻的问题能找出来,不错。

网友C:
mic插孔上面还有两个小的黑色插孔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值没有太夸张升高,47也才42,居然就是电容问题,难搞

我本来也觉得电容只是性能下降,应该影响不大,并且我还加压测试,并没有见出现明显漏电,但当我测了另一个47uF电容D值也在0.0x时,于是决定先换上再说,没效果的话只能换UPC1237。实际来看,换了电容之后没有再出现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肯的功率管还是不错的!

这个三肯管电流余量挺大,也相当扛造,喇叭烧了2个都没把它带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插孔上面还有两个小的黑色插孔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不知道是用来插3.5㎜麦克风或无线接收器。

网友:
电阻的这种虚焊是最难被发现的!维修这种无规律的故障是最头疼的,要花很多时间。楼主高!

网友:
测试都要三天,修理不易啊。

网友:
给楼主点赞,高手。

网友:
好久没学模电了,放大电路都不怎么会分析了,好像就是进来一个差分放大,然后后级功放电路,有些电阻二极管啥的应该是建立负反馈稳定放大倍数和工作点啥的吧。现在很多音响产品都使用数字功放芯片了,按照手册上的电路图做出来就行了。以前搞这类产品开发很难吗?应该大家的方案和电路都差不多吧?基本就互相抄的那种?以前的电木单面板布线的时候喜欢用大块的铜块啊,应该是怕掉焊盘吧,现在双面板布线就方便多了,现在纸基电路板也基本不生产了,想打样这样的电木单面板都没有选项了,最次也是单面玻纤板。

网友:
家里功放20年没动动了,应该放坏了吧

网友:
排查故障很需要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