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增压泵不增压

楼主(2025-05-21):
出水,没压力,一点压力没有,就图上这种增压泵。客服说检查一下压力罐。好麻烦

网友:
会不会把进水、出水接反了?

网友:
是不是初次使用要给泵灌满水

网友:
这玩意特简单,拆开看看叶轮是不是松动不转了,只要叶轮转没有不增压的。

网友:
需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分析能力。不然就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