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洗衣粉洗主板有哪些要领,怎样水洗主板不容易把主板弄坏?

楼主:
主板有些脏了,想给主板洗个澡,

听说用自来水和洗衣粉也能洗主板,

这里有人这么干过么?有哪些操作要领呢

网友:
加洗洁精就可以了,洗好晾干就行

网友A:
专业洗板水也不贵吧,泡洗板水里不好吗

网友:
自来水有漂白粉,能行吗?应该是用酒精吧,最好用丙酮,不过这东西比较危险

网友:
吹风机(凉风)+刷子也可以搞定,水洗风险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业洗板水也不贵吧,泡洗板水里不好吗

洗板水是什么东西

网友:
吹尘器吹一下就行了,要那么干净干嘛,又不是天天看的东西

网友:
洗衣粉少许,水适量

网友:
洗是洗不坏的,关键是马上弄干,干透再上电
不知道你干啥要水洗,几块钱买个电子清洁剂,又安全又方便
之前给显卡大保健就是用它洗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1182-1-1.html

网友B:
用吹风机就行,细小的地方用废牙刷,不接触水,不用晾干了。

网友:
毛刷一刷,气枪随便一喷就好了,水洗风险有点大,即便干了水里残留下来的水垢吸水后也会腐蚀管脚和不防水的铜箔,短时间没问题,时间一长可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吹风机就行,细小的地方用废牙刷,不接触水,不用晾干了。

软毛废牙刷么?

网友C:
不值钱的板子可以试试,只要彻底风干。贵板子还是淘洗板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值钱的板子可以试试,只要彻底风干。贵板子还是淘洗板水吧

洗板水的主要成分是酒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板水的主要成分是酒精么?

丙酮,通风环境下操作,有毒

网友:
用洗衣粉/洗洁精+水清洗板子,还得用大量的清水反复冲洗板子,然后在太阳下面暴晒一天,就OK了。

网友:
水洗晾干就行。真怕含氯的话,自来水放容器里面存放1周,然后洗完最后一遍两遍用这个水冲洗。

网友D:
前天自来水直接冲洗了一台双路服务器,白白净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自来水直接冲洗了一台双路服务器,白白净净!

不是水冲的吧

网友:
闲的你,用除尘器吹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