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公牛排插的指示灯是不是都特别容易坏?

楼主(2025-05-21):
电阻的位置,3个全黑了

今天3个指示灯全都冒烟了

公牛就不能用好一点的绝缘管么,这种pvc管是不是特别容易碳化,然后吸收点水蒸气,就会短路导致指示灯损坏?

网友A:
就一个限流电阻,肯定容易坏,自己改阻容的吧,还省电

网友:
一般的插板都这样,这个指示灯在潮湿的环境寿命不长久。
一是水汽附着在电阻上增加了通过LED的漏电流;
二是LED反向没有泄放通道,在电网的反向半周会击穿LED,因为电流小不会损坏,如果电阻受潮,漏电流增大,超出LED规格,就挂掉了。

网友:
那是相当的爱坏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7557

拆解公牛和正泰排插,分析LED和氖泡指示灯频繁自爆的原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3481-1-1.html

网友:
直接剪掉就好了

网友:
电阻功率太小,值太小。技术员狗屁不懂就瞎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限流电阻,肯定容易坏,自己改阻容的吧,还省电

阻容和 电阻+4007稳压管,
哪种更好?

网友:
阻容降压,4007做反向保护

网友:
你真是问题男爵,又看到你了,哈哈;我来回答,直接换个新的插排,不要电阻和发光二极管的那种;还有,我感觉这个插排不是公牛插排,你是不是买错了,这是母牛插排。

网友:
这插排,是公牛的吗?

网友:
还行吧  不容易坏  你买到假的了吧?

网友:
的确容易坏,不知为什么不多加个小件解决

网友:
这是成本和计划性报废综合考虑后的产品。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阻挡反向电流,电阻发热差不多减半,发光二极管亮度不变。

网友:
这不简单肆个1/4w电阻大致原阻值再串个4007套上个长热缩管热缩

网友:
不坏的电源指示灯,不是好的指示灯

网友:
2个1/4W 270K串联,然后红色LED上反向并联一个4148,用热缩管套好,可以管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联一个4007二极管阻挡反向电流,电阻发热差不多减半,发光二极管亮度不变。 ...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个人感觉经常坏掉的应该都是那种早期出的非高亮的LED,换成高亮LED后再加大电阻控制电流一两个mA就不容易坏了、没必要添加其他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