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倍量3.7V锂电充电器:Doublepow DP-UK03

楼主(2025-05-21):
前几天在TB花8块多买了个18650充电器,趁今天有空,拆开看看里面~~~

网友A:
不如论坛的充电器

网友B:
这个4057是谁家生产的?

网友:
看上去很简单啊

网友C:
这个不如用论坛里的那个充电器

网友:
就一个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论坛的充电器

肯定没得比,估计成本也就一两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4057是谁家生产的?

微盟...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如用论坛里的那个充电器

4057不错的,不会差...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个8块多就有点贵了

网友:
成本也就一两块钱

网友:
既然可以自动转灯,为什么说明书上还有充电时间估算和电池容量限制?

网友:
能用就行,功率有点小

网友:
还8块多,不如买直接插220的,这个还需要5伏电源。

网友:
咱论坛里的哪款啊?求推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如用论坛里的那个充电器

咱论坛里的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论坛的充电器

确实不如,论坛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充电器得买带铁槽的才行,否则光拉簧过流有限,充电很慢的
我是买带铁槽的,然后自己换充电小板

网友:
不怎么样啊

网友:
只晓得4056,买过几块小板子,块多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