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手机连续翻抖音,翻到第5个就卡了

楼主:
这样是手机不行,还是网络问题?卡一下要等一会再又可以翻了,你们的手机也会这样不?

网友:
网络问题居多吧,手机来不及预载!

网友:
应该不是手机内存问题,要是这个原因,存储问题可能会出现,比如多个软件报错,无故退出等

网友:
视频越来越高清,视频时长越来越长,视频文件越来越大,对网络要求也越来越高。

网友:
这种应该是网速不行吧

网友:
大概率是不会,我刚刚拿个旧手机(华为mate20 6+128)试验了10分钟(过得太快了!),家里宽带是500M电信的,毫无卡顿的情况。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情况,打开能刷几个,然后突然卡住,或者图像还是上一个视频的静态图像,但后面隐约可见已经播放了新视频,然后再划动就卡住了。卸载重装可以正常一会儿。
怀疑系统有问题,比如说webview,我之前更新过,后来又回退了,后来又更新了,然后就稀奇古怪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