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无电流输出能力的开关电源 Anthin GFP241DA-1220

楼主(2025-05-21):
昨天用自制的150W 电子负载测量几个开关电源,其中一个有电压输出,12V也基本正常,但是一加载,电压降至9.23V电流为0,继续加载,电压降至5.93V几伏,电流输出约0.05A,几乎等于没有。今天把它拆了,看用料和做工还是很不错的正规厂家的产品。肉眼可见输出端的两个电容有明显鼓包,等有空换上新电容再试试。见图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电压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电压坏了

暂时还没有仔细排查!

网友:
把鼓包电容换掉就能修好

网友:
大概率电容的问题

网友:
好像有电容有点发胖了!!!

网友:
带不了载又刚好电容鼓了,那问题不就明显了么

网友:
这俩电容明显怀孕了...

网友:
电容很不耐用

网友:
不管有没有怀孕,输出三个电解全换了就对了。

网友:
先把鼓包电容换掉再说。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煮沸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容怀孕了

网友:
上次也是修一个12V5A的电源,无输出,换了两个输出电容就好了。

网友:
电容不好换上很容易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