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DIY SMA接口的LCR测试夹具最合适的线材是哪种?

楼主(2025-05-21):
用的是SMA接口,买了RG316的线发现太硬了不合适,你们都是用的哪种线?最好是软一点的

网友A:
小呆这次玩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呆这次玩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小米都自研3nm手机处理器了,我自研一个许老师LCR有啥大不了的

网友B:
用RG402 半高柔线,非常合适

网友:
你应该先学习一下阻抗匹配,不要将这接口看成一个连接器

网友:
做好了,再发一次制作过程,我好学

网友:
楼主研究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G402 半高柔线,非常合适

7块钱一米,太贵了,RG174貌似挺便宜的才1块2一米,据说也是软的,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猪小呆纯自研LCR

楼主:
这个坑太大了,统计零件的时候发现一共要用到150个零件,这还只是一块板子,电源和液晶显示屏的板子还不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坑太大了,统计零件的时候发现一共要用到150个零件,这还只是一块板子,电源和液晶显示屏的板子还不 ...

大工程,彰显猪小呆大国工匠价值

网友:
查了一下,RG174线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呆这次玩真的吗?

为什么提"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