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新手上路继续点屏,这是老王家的4.5寸无资料点阵屏(排线标识14388FL01032)

楼主(2025-05-21):
书接上一贴,一共买了十块,这块屏在老王家已经卖了两年了,居然一点信息也搜不到,
高手们都太低调了。所以我暂时也不打算分享资料,下边也没资料,没兴趣看的可以在右上角点叉了。
下边有找芯片的方法,之前也说过,可以自己研究一下,
发贴就是记录一下我的学习过程,还有确定屏不是残次品,可以正常使用。

排线标识 14388FL01032 收到货后发现有两个排线直接开胶了。
排线上的铜线已经掉下来无法使用了。大概量了一下间距,在JLC重做了FPC排线,用的免费券。
但好像只有一次。目前排线还没有到。也不知道量的间距对不对。
这家公司做的屏反面不做胶带补强,点的胶也少,都没粘住,使得这排线很容易脱落。

买之前就已经确定芯片型号了也把代码码完了,之前的贴子写过怎么找芯片型号了,点阵也一样,确定几条COM,几条SEG。
在这个范围内挨个扒拉手册,看引脚布局就可以了。一般我不扣封装看芯片,扣了芯片就没法复原了,对我来说两块钱也是钱。

如果你收到的货运气很不好屏碎了那就更容易了,把IC加热扣下来,擦掉胶,直接用高倍显微镜看IC上的型号,
正品大公司的芯片上边都有准确型号标识。我通常看山寨芯片,打磨芯片确认真假就是这么看的。

收到后确认了下排线间距买了转接板,又等了几天,才焊上插座电容开始测试。当然没那么顺利了,

手册上一堆坑,手册上前后参数给的不一样,二十来条指令,一条一测,改了无数次,烧写了无数次。
这么大的公司手册上错误一堆,还有之前看的三星的手册也是一堆错误。
我发现不管那个行业都是前台卖东西时脸面上的做的真好,后台做支撑的都是穷酸样,要啥没啥,技术部门都是靠后站的没啥用。好事没有挨骂没跑。

硬件上一堆坑,使用的电容不合适,升压一直起不来,只能点亮9条线,所以我的评论只有9条线的图片,没有全点亮的正常图片。
亮了9条线后先试了所有屏又发现了两块排线接触不好的,一动图像就闪。当时因为想早点确认排线损坏了几个,就先发了评论了。
一共有四块屏不能使用了。

开发板一堆坑。买的别人做的板,上边很多器件都是直接接到IO上的没用开关,导致我发现了多次因为上拉电阻的原因无法使IO变成低电平。
之前驱动其它屏的时间就发现了。

最后经历七七四十九查错,九九八十一次修改,FF二百五十六烧录,终于正常点亮了。

这款芯片可以设置按页写,或者按列写,显示图片方便,给一次起始地址就可以整屏显示了。

老板的商品都是说大,但也没个尺寸对比,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大。现在有图像,有尺寸了。

我收到的也有一块两侧带排线的,测阻值有几十欧,感觉像加热用的。加了5V电,有270MA,过一会屏幕有发热,估计是这屏用在特别冷的地方,
防止低温液晶屏不能正常显示用的。
两块红色区域,不知道是不是温度贴纸,我这没开冰箱就没试低温会不会变色。
或者是做警告信息用的。在这块区域显示内容,就像是显示了红色警告信息一样。

网友A:
大师这种没资料的屏是如何找到芯片手册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2336-1-1.html

网友B:
为了这种屏去买显微镜感觉太离谱了,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可以diy的显微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这种没资料的屏是如何找到芯片手册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2336-1-1.html ...

那个帖子下午回复过了。可能版主没空审核的慢。刚看审核通过了。
点阵段码都 一样。大致看下几条com。几条seg。那个方向是com和seg那个方向是用户接口,就能大概知道 他是点阵屏还是段码屏。像他图片已经知道是1602的字符屏了。也知道是80条seg和16条com。就可以只扒字符控制器的手册 。手册上com和seg在实物上数过的大致范围内再去看芯片的引脚排列。和实物大致对的上就基本是它了。然后写代码验证。
要是有碎屏。或者不差钱的就是扣芯片直接看ic丝印。正品大公司的芯片上都 有丝印。这个没法造假肯定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这种屏去买显微镜感觉太离谱了,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的可以diy的显微镜? ...

现在的手机十几倍放大再加个放大镜,能刚刚够看清单色点阵屏的引脚个数。基本能解决了

网友:
放大镜能凑活

网友C:
屏的型号照片也不放上来,在藏着掖着什么?什么资料都不分享,不知道楼主发这种帖子有何意义?记录自己点亮屏的心得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手机十几倍放大再加个放大镜,能刚刚够看清单色点阵屏的引脚个数。基本能解决了 ...

看了楼主的实验报告,有真功夫!
这几年来,有个哈尔滨的会员发屏幕帖子,站编辑就给精华
我读了几篇楼主的帖子,我感觉是准精华水平的了
宇宙大厂三星楼主敢喷,气概可嘉

你是手机摄像头与放大镜前后组合起来用吗?
希望分享经验,有照片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型号照片也不放上来,在藏着掖着什么?什么资料都不分享,不知道楼主发这种帖子有何意义?记录自己点亮 ...

你好,你的字体显示,立正了吗?

网友:
我也有一堆屏幕,吃灰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楼主的实验报告,有真功夫!
这几年来,有个哈尔滨的会员发屏幕帖子,站编辑就给精华
我读了几篇楼主 ...

物品尺寸不小了,  应该没必要加放大镜拍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物品尺寸不小了,  应该没必要加放大镜拍吧

茶老师好,茶老师总是经验丰富
咱们看看楼主怎么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茶老师好,茶老师总是经验丰富
咱们看看楼主怎么说

茶经常手机+放大镜拍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茶老师好,茶老师总是经验丰富
咱们看看楼主怎么说

我猜他理解成看整体了。你说的应该是看芯片。
现在手机放大挺实用了。手机支好位置,再放大就行了。想看清芯片上丝印肯定不行。
但是点点脚数,大致看看走线还是够用了。
手机不够就加个放大镜放他俩中间,先试一下放大镜能看清的位置,再调手机的缩放。
这样就足够了,再找手册看差不多了再去细对比引脚。
不用每一根线都要准备无误对上。大概位置对比手册猜一下就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茶经常手机+放大镜拍图的

两个手配合起来拍吗?能不能来一张你手机配合放大镜拍照的照片。你发的帖子中哪个照片是这样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手配合起来拍吗?能不能来一张你手机配合放大镜拍照的照片。你发的帖子中哪个照片是这样拍的? ...

没有第3只手啊
其实就是把手机(镜头)和放大镜叠在一起
有专门的手机外挂镜头  微距、鱼眼什么的   用起来更方便
我是有个灯上拆下来的部件  里面有个凸透镜  反正拍的东西也不重要

其实我也早打算去买套外挂镜头  直接夹在手机上使用,不需要第3只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的型号照片也不放上来,在藏着掖着什么?什么资料都不分享,不知道楼主发这种帖子有何意义?记录自己点亮 ...

乞丐在路上对一个路人说:好心人,给点钱吧,五毛一块都可以。那个路人平静地对他说:我一个上班的,一月31天没有休息,24小时想着怎么挣钱,一个月44640分钟赚3000块钱,平均每分钟赚0.07元,你花15.7秒说13字,就跟我要1块钱,我要花666秒才能挣回来,你居然还敢跟我要钱!乞丐听后给了他2块,泪流不止…痛哭流涕的握着他的手说:兄弟今年钱太难挣了!挺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第3只手啊
其实就是把手机(镜头)和放大镜叠在一起
有专门的手机外挂镜头  微距、鱼眼什么的   用 ...

我都是手机放到一卷纸上,或者杯子上,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屏,两只手来回调。
这个之前淘宝买过几块钱的那种,那会手机就是双摄像头了,
缩放时不是同一个镜头。当时试过感觉不好用,就放一边了。回头我也再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是手机放到一卷纸上,或者杯子上,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屏,两只手来回调。
这个之前淘宝买过几块钱 ...

楼主,我刚才测试一下iPhone 的放大镜功能
放大程度,老吓人了,感觉不用凸透镜了

你就是用来数液晶中的线吗?横竖各是多少?能拍个照片吗?让大家见识见识好吗?

网友:
楼主,我为你找到了你为何帖子精彩尚未获得精华的原因了

就是因为你来晚了,07162023这个时间点就有人写出类似的帖子了

他采取用钢尺来标定单位长度的像素值,然后计算出来。你也是这种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