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遥控器维修

楼主(2025-05-21):
天气渐热,发现家里的吊扇遥控调速器用了多年不工作了,测量芯片供电电压只有1V多,
怀疑阻容降压的CBB电容老化所致,换掉后解决问题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吊扇遥控器,是个高档货。

网友:
RC降压多半是电容不耐抗。

网友B:
散热不好,电路板都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不好,电路板都糊了

电阻R11那里尤其明显。

网友:
它产生的热量不少。

网友:
阻容降压的通病,电容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
吊扇遥控器,谢谢分享。

网友:
CBB电容老化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吊扇遥控器,是个高档货。

+1,我记得吊扇都是钉墙上的固定控制器....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网友:
阻容的,电容迟早会挂的。

网友:
阻容简单,但经不起热量

网友:
最好换成安规电容

网友:
是个高档货

网友:
阻容降压的CBB电容容易坏

网友:
红外遥控

还有芯片

网友:
高档货呀 遥控的

网友:
虽然很高大上,但是实用价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