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交作业,便宜好用法拉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5-05-21):
照着论坛大神分享的,本着便宜简单能用,法拉电容120,控制板35,均衡板10,点焊笔30。加了一块升压板5吧,这块控制板设计是12v用的,所以要加升压板,也能保证点焊导通的时候不至于拉低电压,导致mos管异常炸管。并了一个600Ω检测电阻,试了下点0.2镀镍钢很轻松。

网友A:
焊笔细且长,有待改进。
小电容点0.2镀镍都轻松。你这两个大电容更是不在话下。
叠铜焊应该不行吧?

网友B:
2节法拉电容120,估计是全新的

网友:
叠焊铜带试试,这么大两个电容不上铜带对不起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笔细且长,有待改进。
小电容点0.2镀镍都轻松。你这两个大电容更是不在话下。
叠铜焊应该不行吧? ...

焊笔线太细了,还没有铜片试,应该焊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节法拉电容120,估计是全新的

拆机旧的,哪里能掏全新的?

网友:
实用大于专用  淘二手DIY

网友C:
楼主,你是用普通的那种便宜点焊板吗,只有5个MOS管?升压板直接点焊板的电源输入端?

网友:
二手性价比高!

网友D:
法拉电容这么贵了吗?我之前买的3000F电容都是10块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法拉电容这么贵了吗?我之前买的3000F电容都是10块多一点。

赶紧去淘宝看了一下,还真是涨价了,同店铺,之前买的2串花了22块钱,现在要80多了。

网友:
一眼看过去搞得像定时炸弹一样

网友:
这个30元的点焊笔有点无语。

网友:
这炸得真黑

网友:
这样了弄材料也要200大米了。

网友E:
这个点焊机成本不低啊,我买了一个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页准备搞个点焊机,还没有开始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点焊机成本不低啊,我买了一个800W的微波炉变压器页准备搞个点焊机,还没有开始动手。 ...

我也准备做微波炉变压点焊机,用立创开源广场的控制板,我看有坛友做过,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用普通的那种便宜点焊板吗,只有5个MOS管?升压板直接点焊板的电源输入端? ...

是的,升压板的输出12v直接接点焊板的电源输入端。

网友:
法拉电容都涨价了 以前很便宜

网友:
0.2镍带可以点,堆叠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