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奇怪的RX8025T测量有无接通电源都能测量岀一样的感应频率

楼主(2025-05-21):
早年买了几个半成品的RX-8025T芯片小板玩,但觉的精度不行误差较大也许大多数都是被挑选过或淘汰不合格拆机二手的芯片。这种芯片好不到那里并且价格也高,后来干脆分别在淘宝上购了数十只都是全新也许是国产的RX-8025T芯片包邮平均每只成本价约一元,正好利用手上现有的频率计配合前几年按矿坛xjw01老师“自制32768Hz时钟信号感应器”仿制的感应器对RX-8025T芯片也来一次测量优选,为了方便快速地更换芯片组进行测量自己做了一个活动可拆装卸芯片的测试架小平台,电路就是按照RX-8025T手册推荐的再加上电源开关和LED电源指示灯与限流电阻组成。然而在测量测试时无意间发现当不向RX-8025T芯片供电尽然也能精确地测量岀RX-8025T芯片的32768Hz频率值,这使我糊涂了难道是电源电路中的电容放电残余造成?但是不对呀用过8025T使用1.5V电压供电就明明工作异常,先后排除了电源和环境干扰等等,无解后来干脆先后对照N个8025T芯片统一都在不通电源情况下测量并记录下再与通电源情况下测量记录下对照对比尽然都是分别相同一样的频率值,问题原因在那里?换两款其他型号频率计再试试也相同!这就怪了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连续观察和摸索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又无意之间发现在不通电状况下数小时至数天后其频率也会无规律地失控,但是此时毎当我手靠近该测试装置或者用手去翻动拨弄捣鼓测试装置或者更换8025T芯片后频率又正常正确了,这是人体感应的静电?但这能量也够持续长久呀,欢迎大家来共同探讨发表自己的见解。

网友:
没有大神来解答吗

网友:
我也不懂,进来围观

楼主:
是的我测量过平均都是在年误差快30秒左右的占大多数

网友A:
你是完全按照上面电路图做的吗?数据和时钟的上拉电阻也加了?那个上拉电阻跟着主电源一起断电了吗,如果接了电阻没断电,电应该就是从这来的,如果没接上拉电阻或者接了但是断电了,那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完全按照上面电路图做的吗?数据和时钟的上拉电阻也加了?那个上拉电阻跟着主电源一起断电了吗,如果接 ...

是的我完全按照上面的电路图做的只增加了总电源开关和LED与LED限流10k电阻,我都将电池缷下来一天了还会精准,理论上没电源内电解电容也不会坚持那么久呀顶多几分钟残余电量也会很快耗尽。

楼主:
看来真没有大神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