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自行车车后架应该是怎样的?

楼主(2025-05-21):
新车到手后,屁股上啥都没有
挡水板都没有

如果购置新车,各位会给车子搭配什么的车后架?

满足哪些条件,才称得上一个好车架呢

网友A:
买贵的,反正我用过三个后架,第一个是捷安特风速700自带的,特别结实;第二个是美利达勇士600上随便网上买的一个后架,差点儿意思,装个包包还行三五十斤货物还行,驼人就要特别小心;第三个就是现在骑的汉特2.0,也是自带的后架,也特别结实。
两个捷安特自带的都是实心棍

网友:
这种只能配原厂专用架  一般的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贵的,反正我用过三个后架,第一个是捷安特风速700自带的,特别结实;第二个是美利达勇士600上随便网上买 ...

你是不是有很多个自行车

网友B:
买车的时候店铺会送后车架,但是不是原厂的。正经的山地车一般都不标配。有些车型标配就带后车架。比如汉特2.0   但是这个车子定位城市休闲通勤配置较低车架特殊,没办法改碟刹。

网友C:
这个车前叉单臂会不会偏磨轴承或轮胎?毕竟前培林处扭力巨大。后架不承太重配铝合金的,承重的还是要配实心不锈钢架,但是自重比较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有很多个自行车

我现在家里还有两辆,一个汉特2.0,另一个小26。
之前那个风速700丢了,二手勇士600是二百四买的,骑了几年之后卖了三百换了个电瓶车小龟
再之前上学时候就是骑个二手飞鸽二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家里还有两辆,一个汉特2.0,另一个小26。
之前那个风速700丢了,二手勇士600是二百四买的,骑了几 ...

小26什么意思?26寸的自行车?有小26,是不是还有大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车的时候店铺会送后车架,但是不是原厂的。正经的山地车一般都不标配。有些车型标配就带后车架。比如汉特 ...

为何要改碟刹,直接买个碟刹车,就不用改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前叉单臂会不会偏磨轴承或轮胎?毕竟前培林处扭力巨大。后架不承太重配铝合金的,承重的还是要配实心 ...

车子是铁架的,配重一点的车架,只要承重大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前叉单臂会不会偏磨轴承或轮胎?毕竟前培林处扭力巨大。后架不承太重配铝合金的,承重的还是要配实心 ...

不锈钢架哪种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要改碟刹,直接买个碟刹车,就不用改装啊

现在1千多的都带碟刹,10年前只有2500以上的车子才配置这个。总体来说现在的品牌变速车价格下降配置提高了,也有可能是国产化提高成本下降的原因。刚开始我骑车的时候配置高的车太贵,就买了汉特2.0 后来发现升级也不好升级,扔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1千多的都带碟刹,10年前只有2500以上的车子才配置这个。总体来说现在的品牌变速车价格下降配置提高 ...

现在400多的车子就带碟刹了

网友:
能承重的车架只能买学生车 就是说的长的像山地车的普通变速车 才会预留官方货架安装位  捷安特只要上到xtc系列 轻度林道车 都已经脱离普通交通工具的范畴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孔位 换句话说就是根本不想让你装那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