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吊扇调速器的调速原理

楼主(2025-05-21):
这种小吊扇调速器的调速原理是什么?

网友:
可控硅?如果是电容容抗限流调速的话体积应该比这大。

网友A:
记得有坛友拆过,好像是变频调速的

网友:
有的可控硅接通不同的线组,有的是PMW变化,看具体电机

网友:
有坛友拆过能调速的 好像是变频调速 价格不便宜 我买了个便宜的 只能遥控和定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坛友拆过,好像是变频调速的

看了下价格,不应该是变频调速啊,变频的话应该档位会弄很多个,不会只有3个

网友B:
这么小体积哪来的变频器,就是可控硅调速的,跟买排气扇时送的那个调速线结构差不多,无非就是手动转电位器变成了遥控。而且那小盒里的可控硅就普通立脚三极管那么大点,电流小的可怜,持续0.5A以内,也就能带带几十瓦的小风扇了,并且还有个缺点就是嗡嗡声很大,听着烦人。

网友:
可控硅接通不同的线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离心机,调速就是用可控硅,电机是交流手电钻一样的有刷电机。电容启动的不能用可控硅调速

网友:
可控硅控制三挡风扇电机。

网友:
7楼的说的对,用了这种调速器,小吊扇嗡嗡声音明显大了,即便最大档,嗡嗡声也比直接接通的大。最大档比直接接通的风量小了。

网友:
接到风扇就一个插头,不可能是分绕组调速,
应该是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来调速,原来的风机调最大,把这个控制器串在回路里来实现调速、定时等功能
但嗡嗡嗡的声音可能使人不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体积哪来的变频器,就是可控硅调速的,跟买排气扇时送的那个调速线结构差不多,无非就是手动转电位器 ...

就是可控硅调速的,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我把电路小改了一下,接了一个5V的小继电器控制速度开关就没有嗡嗡的声音了。可控硅调速最大的缺点就是改变了电压的波形,导致电机运行不平稳产生共振现像,并出现嗡嗡的声音。

网友:
多半、差不多就是、是可控硅的,类似的这类电路的电风扇等调速调温等很多,所以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体积哪来的变频器,就是可控硅调速的,跟买排气扇时送的那个调速线结构差不多,无非就是手动转电位器 ...

这个的确是变频调速的,有些小电扇是爪极电机,调速范围很窄,所以档位也不能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