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DQ01 DQ02 内阻仪电桥最新固件升级

楼主(2025-05-21):
DQ01 02升级了固件,1.增加了小电阻电感电容清零功能。2.修复了5到6电阻自动量程测量不对问题。3.筛选功能数值增加了0到9重复循环。升级这个固件需要重新校准短路10毫欧100毫欧以及1Ω这三个电阻。

网友:
翻了一下箱底,我没有这2个货。

网友:
大佬你发了早知道我就不发了

网友:
10毫欧校准 1K还是有问题,5系列没问题了,10M电阻依旧

网友:
在测一下呗

网友:
升级固件还是存在问题吗?

网友:
用户需要具备三个阻值的标准电阻,是这样吗?

网友:
大佬,为啥官网放出的最新版本号和你的一样,但是校验值不一样呢?
www.szzotek.com/h-col-159.html

另外想要升级这个固件是需要手里有10毫欧100毫欧以及1Ω这三个标准电阻?

网友:
升级这个固件需要重新校准短路10毫欧100毫欧以及1Ω这三个电阻。

如果没有这3个标准电阻,恐怕是无法升级了

不知道现在新出厂的表是否已经是校准过的最新固件了。

固件地址:http://www.szzotek.com/h-col-159.html

DQ02固件 2025.5.29
ZT-DQ02_v108(2).bin

这个是更晚一点发布的

网友:
我都准备做摸摸党, 精密类型毫欧级用不了,准备上同慧

网友:
不会修大佬你以前的帖子有说"福禄克TL75线不是硅胶线,线比较硬",那这个线应该叫什么种类?
另外ZT-DQ02自带的那个2线表笔的线是什么种类的线?手感感觉类似tl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