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恒温电烙铁有推荐的吗?我发现那种十几元的电烙铁真的好难用,所以想换

楼主(2025-05-21):
做了一下功课,936都说淘汰了,但我觉得我自己业余修电脑硬件的PCB板应该还是可以的。不过确实想买一个好一点的,目前相中了谊华的928-I,T12的,198元一套;还有一个就是雪驹电子的白菜白光T12(基础T12是141元+C245手柄+C245烙铁头 = 198元)。前者大牌子,但是只能用T12;后者店家自己DIY的无牌子,但是兼容936和C245。有用过的坛友说说这咋选?用途一般是自己业余修电脑硬件的PCB板(主板电源鼠标等之类的),其它好像也用不到。。。

网友:
我觉得白嫖的华秋就够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A:
一套diy的t12烙铁,60元左右,没必要买什么铝壳的,塑料壳就行

网友:
还在用着十年前40元一套淘来的936主机加手柄(八九十年代的产品),挺好用,不舍得换新

网友:
有款3000多的好用,欧洲进口,就是太贵

网友:
小功率t12,大烙铁头的,如果搞大东西建议搞个兼容更大功率的。烙铁头还是大一些好用

网友:
要是不是很频繁使用 弄个挣点元子  比较省事

网友:
偶尔用用   恒温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一套diy的t12烙铁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单买个便携的T12手柄,加国产烙铁芯也就三十块钱。电源直接用家里淘汰的19V笔记本电源。外带工作还可以用PD诱骗出20V用。

网友:
省钱某宝整散件自己组啊
国产头子用红包买不到5元
936转t12手柄含pcb几块钱
616控制板几块钱
数码管控制板20+
随便找个电源和塑料壳装好就能用
不到50能组一套的

网友:
谊华的没用过,在客户那边用过雪驹的,挺好用的

网友:
以前坛里好象有DIY T12白光的,也有完整的DIY资料。

网友:
936热的慢,T12热得快。听说C245比较牛逼,昨天手痒痒又下单了控制板+手柄,准备自己撸一套。

网友:
推荐T12,喜欢折腾就买套件自行组装或者利用资料自己攒零件D一套,想省事,直接买台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套diy的t12烙铁,60元左右,没必要买什么铝壳的,塑料壳就行

是的,这个性价比很高

网友:
初学者选十几块的恒温陶瓷发热体芯的电烙铁即可,没有经验调温会很麻烦的,这种电烙铁可通用的900M头,随便换,按你常用的焊接物件选择功率和头,如60W刀头,又快又好用,30-50W尖头,精密焊接用,注意选三插带接地线的,避免击漏电穿元件。等你经验丰富了,就可以逐步936、T12、高频焊台,没有必要一步到位。

网友:
当然,有钱的试试高频焊台,用了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