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哈啰换电电池

楼主(2025-05-22):
从朋友那拿来一个哈罗换电的电池,

48V14AH,一看充电电压54V就知道是15串铁锂电池,宁德时代制造的,里面是33140的15串,

螺丝大小足足48颗

最后拆下来的33140圆柱电芯,可悲的是微波炉点焊机太功率不够,铝镍点不上,只能先留着看看本地有没有大的点焊机给组装一下

网友A:
电芯不错,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芯不错,还能用。

电芯很不错,就是不好焊接

网友:
为啥要拆?换个保护板直接用不香吗。。。

网友:
再搞个变压器并联

网友B:
换个保护板就能用,拆它干啥,原厂焊接的可靠,电池支架质量也好。

网友C:
一直在用铅酸,为了安全。

网友:
电芯真是不错

网友:
电池很好,想办法铝转镍片,再焊接引线,注意不要铝和铜直接连接,两种金属材质容易发生反应。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保护板就能用,拆它干啥,原厂焊接的可靠,电池支架质量也好。

4组拆了组装一组20串3并6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在用铅酸,为了安全。

铁锂安全性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保护板就能用,拆它干啥,原厂焊接的可靠,电池支架质量也好。

原厂焊接也有不好的,有一组电池我就把正极从保护板上拔下来焊在铝极耳上的正极就掉了

网友:
直接用不行吗?干嘛拆

网友:
极耳看不见,如果上面有镍片,烙铁焊接即可

网友:
哪里买到的

网友:
我最怕电池短路了,不敢玩这个

网友:
做工很好,用料很足

网友:
不错啊,白嫖的就是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