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振动闹铃用的过多,是否容易导致手机CPU虚焊?

楼主(2025-05-22):
某个手机,之前每天振动闹铃闹几个小时,

用了半年,然后虚焊了,
这个虚焊和手机长期处于振动状态是否有关系呢?

网友:
有关系,金属疲劳。手机长时间不用覆铜板还会长铜须,引发短路故障

网友A:
高温才是虚焊的主要原因

网友:
你这问题,多弄一些统计数据都可以发表SCI论文了。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网友B:
照你这么说,长期大声打电话的手机,是不是也容易造成虚焊?

网友:
肯定有关系,只不过关系多大是未知的

网友:
据印度,以色列,乌克兰等国581位科学家采集195万人的数据表明,水贴过多,讨不到老婆的几率高达99.73%。

网友:
这个坛中,你发的垃圾帖最多,没有之一

网友:
问题男爵,你多心了,那么小的震动,不会把元器件震松的,我都摔过好多次,也没见坏过。你以为厂家是吃素的,那么小的电机,又不是大的震动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温才是虚焊的主要原因

正解,我用了四年多的K40年初就CPU虚焊了,频繁黑屏重启,花了一百多重植的CPU,用到下次出问题就换手机了!

网友:
振动闹铃用的过多,易导致cpu虚焊?真这个结果,这手机体质够虚的该补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你这么说,长期大声打电话的手机,是不是也容易造成虚焊?

振动闹铃振动幅度大,大声没什么影响

网友:
低温焊锡的锅。

网友:
每天走路那个震动是不是更大,朝沙发一扔的震动估计就小型地震了。

网友:
放口袋里,手机天天震动,人都被震散架了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和闹钟没关系

网友:
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数据统计

网友:
不至于那么大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