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老师,如果没有 三角刮刀, 还没有别的工具或方法,可取出断丝

楼主(2025-05-22):
如题:上次我发贴,如何把断在 混水阀2根进水软管中 角阀,取出来?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682-1-1.html

得到不少老师的指点! 我买了铣刀 A型单槽8*6,用手电钻夹持,铣,没想到把 软管的  六方螺帽头  内丝铣坏了,都取不出来
最后,只有用  三角刮刀,一点点 刮,才刮出来

想请问各位老师,如果没有  三角刮刀, 还没有别的工具或  别的方法,可取出?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有专用的断丝取出工具,包邮才一两块,你这样搞反而不好取出

网友:
会的不难,难的不会;这种断在里边丝扣,说明质量不好,很脆弱;所以,我是用尖尖的冲子,对准断裂面,像剔牙一样,冲掉一点,再冲掉一点,最后断裂面就变成一个缺口了,说明丝扣已非常松动,直接拧下来的;不是非要全部剔掉,出现一个断裂面缺口,就可以轻轻翘出来的,或者旋出来。

网友:
对的,网上有专用的取断丝工具,涨紧型的,也不伤螺纹

网友A:
好家伙,这个三棱锥吗?

网友:
便宜的用取丝器,高大上的用电火花,有的是办法,反而三角刮刀不好找,管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这个三棱锥吗?

我觉得是!

网友:
钻两个洞尖嘴钳或者弹簧钳伸进去直接拧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值得拥有。

网友:
这作案工具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现在真少见,都不敢带出门吧

网友:
三角刮刀只有老师傅才有

网友:
最好换管子,这个管子时间用不长。

网友:
用锯片和小钢钉

网友:
几块钱的工具一大堆

网友:
这工具看着很“暴力”啊,不说还以为是某种“FANG XUE CAO”。。。

网友:
工具要会用。。费这么大劲还是要换管。

网友:
如果就这一次,完全可用两根6mm的螺栓,塞入断丝内部,外部岔开,用螺丝刀别着慢慢退出断掉的内丝。我就这样取出过,如有不明白可以搜索一下,有视频教程。

网友:
这要不是断在墙里面,不值得兴师动众的搞。

网友:
哎,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或专用工具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