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一款小锂电(手表用?)充电夹

楼主(2025-05-22):
钻个小孔,铜丝绕两圈。充电板是买的成品,可选电流。

网友A:
好思路
值得借鉴
当初要是看你的帖
就不会被迫去买充电器啦

网友:
这种小电池的确没有充电器,好在大多数的手表电池再小也是像手机电池一样的带有排线。

网友B:
家里没有老式的万能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有老式的万能充吗?

有的,质量不靠谱,不知扔哪了。这个夹子当初买了一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思路
值得借鉴
当初要是看你的帖

拆usb母座弹片,蓝牙耳机充电弹簧针,最后想到这款最简单。实际操作铜丝想拉紧还是有点麻烦,太用力怕拉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家里没有老式的万能充吗?

上次收拾家里,还找到一个全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质量不靠谱,不知扔哪了。这个夹子当初买了一包,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 ...

老式万能充那个架子设计的挺好,充电芯片换了就好

网友D:
很实用,最好用竹子做的夹子,就是夹衣服的那种,钻两个小孔,做两个电极,很方便给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实用,最好用竹子做的夹子,就是夹衣服的那种,钻两个小孔,做两个电极,很方便给电池充电。 ...

竹子做的夹不平,透明的便于调整位置

网友:
这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次收拾家里,还找到一个全新的

收拾是个大工程,要找找不到,不找冒出来了。有时候想买的东西之前买过,就是找不到了。

网友E:
充电板不错,可以方便自己选择电流。

网友:
前一阵子我还买了一个万能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拾是个大工程,要找找不到,不找冒出来了。有时候想买的东西之前买过,就是找不到了。 ...

还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找什么东西,怎么都找不到,过几天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板不错,可以方便自己选择电流。

搞个开关更方便些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锂电池俩线头那么近怕怕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俩线头那么近怕怕怕

有套热缩管,夹子头部切了槽,铜丝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