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闲鱼130元淘的华三 H3C S5500-28C-EI三层交换机,更换风扇,技改降低工作噪音

楼主(2025-05-22):
如题,最近想学习研究一下网络技术,于是淘得此机。经查此机生产日期为2013年,如今已经12年了,不知工作了多久?被闲置了多久?长时间的工作,导致四只风扇中,3只已经卡死,1只能转,但是发出像电锯一样的噪音。拆开加注机油后可以转动了,但还是有2只发出噪音,更换后,噪音小了一些,但依旧难以接受,于是考虑降低风扇工作电压,减少噪音。

刚到手的样子,比这还要脏,这已经是擦过之后的了。

清灰过程太脏,没拍,这是清理后的样子,两边的两只风扇已经更换过了,中间2只噪音不大,还能将就用,也就没换

这机的噪音确实令人诟病,比华为S5700的大得多了。虽然此机的风扇具有调速功能,不过即使最低的转速,噪音也让人难以接受。此时风扇的供电电压为9V左右,于是加入了一个DC-DC模块,将电压调整到6.5V左右,噪音终于下降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了,和普通台式机差不太多了。

网友:
当年换这东西的光模块,一个就近2K,至于噪音,那是你用错了地方。
它的位置在机房,不是卧室。

网友:
原机的工作环境太差了,这么多灰尘

网友:
上网刷视频用不到这么高大上

网友:
DC模块也要加强散热吧,焊一个铜端子上去

网友:
家庭用大材小用了

网友:
当学习材料还行,家用需要机柜

网友:
其实不考虑外观,我觉得顶部开个洞,上一个12-15cm的大风扇可能就行了。电脑电源上那种大风扇,噪音很小的。

网友:
这个产品有点老了    能升级 最新的   软件吗?

如果不行  好多  网络功能不能   实现

网友:
这型号之前用的好多,技术一直在进步

网友A:
LM2596仿品太多,过流秒烧,可能会直通。至少换XL2596,有过流过热保护。或者两三片仿的MP2307也行,比假LM2596多过流重启保护。

网友:
功耗大了点不适合家用呢

网友:
这个30,不能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仿品太多,过流秒烧,可能会直通。至少换XL2596,有过流过热保护。或者两三片仿的MP2307也行,比假LM ...

供电只有12V,直通到风扇也不会烧掉。4只风扇,最大电流才0.6A,应该足够了。又在风扇旁边散热,应该很轻松的。

网友:
这东西家时有用吗?单位还扔着好几个。

网友:
改水冷, 上液金

网友:
做内网隔离,把每个设备隔开,安全!!!!!

网友:
没有光口,做工还不错。不知道cpu是什么

网友:
离心风机比轴流风机噪音小风量大,风压也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