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电炖锅板子维修居然是小问题引起大故障。

楼主(2025-05-22):
电炖锅板子维修居然是小问题引起大故障。

一位连江的客人需要买板子,但不确定是否能用,我就让他寄上来我试试看。
结果通电直接不开机,吓我一跳,好在拆机发现电源板子一样,最不济直接将我的换上去即可。

万用表测量板子上没有发现异常,但是排线居然有短路情况?

但是周围元件没有短路状态,奇了怪了。
继续拆,配合刀头将排线座拆下。结果手艺不行还残留插针在板子上。

反过来准备处理插针就看到问题了,居然是残留水渍电解后引起的短路。。

最后清理好板子,恢复焊接后及接线后,试机,可以通电并且烧水,而且板子上的程序也能正常工作。
最后网友刚好会来福州郊区,为了省钱就让他自己上门来拿了。

网友:
水渍竟然短路?

网友A:
水渍竟然能短路?啊~~~?这玩意阻值低不到哪里去吧,应该很高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渍竟然能短路?啊~~~?这玩意阻值低不到哪里去吧,应该很高才对

测量是短路状态,阻值不高但是就是短路。
不是水渍,应该是进水后通电留下的电解质。

网友B:
居然上门自取,看来不远或是顺路,不然这……

网友:
连江锅边好吃吗?

网友:
还好,没有直接先通电,不然会听响。

网友:
要是触摸键,还好点,就怕是轻触键最爱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渍竟然能短路?啊~~~?这玩意阻值低不到哪里去吧,应该很高才对

可能不是纯水,带盐分的汤汁之类的导电能力比较强。

网友:
掉针大部分时候不全是你手艺问题,那个塑料耐温也不够。。

网友:
水蒸发了,盐留下来浓缩,就导电了

网友:
确实这种座掉针是塑料不行,非耐高温塑料,持续高温就缩了。      所以这种我都是撬一下,白色的塑料部分会与插针分离, 不过有缺点,就是按下去的时候铜箔吃力会比较大,记得找铁砧垫着别让铜箔受力过大掉皮了, 还有就是别忘记方向,防呆设计都在塑料上,完全拔起来方向容易错。。

网友:
吸锡器或者老古董空心针也行,这东西间隙比较大。容易进去。。

网友:
这种故障是比较隐蔽和难查的,楼主细心呀

网友:
这故障挺隐蔽

网友:
电饭锅的米汤菜汤溢出后残留确实容易引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上门自取,看来不远或是顺路,不然这……

面基...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这种单面板排线座用吸锡器还是可以完整拆下来的

网友:
我南方广东的,一个发热煲进过水,处理后,每逢潮湿天(湿度大)就感应控制乱跳,又找不到板子换,十分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