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G&G JJ2000 型电子天平,屏幕很漂亮。

楼主(2025-05-22):
拆G&G JJ2000 型电子天平,屏幕很漂亮。
化验室淘汰的旧设备,我厚脸皮要回来用。

网友:
没见里面有电池啊?

网友:
一般是精度不合格才淘汰吧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电子称吧,最大2KG,感觉和厨房用的称一样的范围呢

网友:
这个天平做工真好,的确是老货厚道

网友:
2012年的产品。

网友:
以前也拆过类似的,感觉关键部件是那个铝骨架

网友:
感谢分享,多学习,多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电子称吧,最大2KG,感觉和厨房用的称一样的范围呢

精度高一些吧,厨房秤经常几次数值都有差别

网友:
化验室用的,做工不含糊

网友:
这个天平精度不高啊

网友:
屏蔽罩打开看一下啊

网友:
天平和秤确实是两种东西

网友:
这起码用了十年了吧,LED竟然没坏,这化验室果真够毒,螺丝都锈也那样了

网友:
做工真好,估计这个称现在也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显示要狠狠的好评
漂亮

网友:
是不是传说中的辉光管???

网友:
这种设备按原理来说是不是应该叫电子秤而不是天平。它的示值应该跟当地g值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