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以前功放的环牛太重了,竟然可以组合出多种电压

楼主(2025-05-22):
自用的功放坏了,拆出一对环牛闲置了六七年了,当年的产品是真实在,沉甸甸的,估计功率在一百瓦以上,当年本想用来做T12电源,奈何太重了,电压也不合适,今天又翻出来了,仔细研究了一下,竟然可以组合出多种电压,把两个对接起来,还能组成隔离电源,甚至可以输出不同高压。

29+5-15=19V,整流后不是刚好给T12供电?

29-15=14

15-5=10

15+5=20

29+15=44

29+5+15=49

220→49〓49→220,这不就是隔离电源?

220→29〓49→130,这隔离电源电压还可调节

220→15〓49→67

…………

网友:
感jio很高端的,,,

网友:
这个东东真材实料啊。

网友:
1998年的二十来年了,用得上是个宝。。。

网友A:
29+5-15=19V,这个怎么接线?

网友B:
这东西不是高科技的铜包铝是不容易坏的。

网友:
直接去小黄鱼找个拆机E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5-15=19V,这个怎么接线?

两组线圈,头尾相连,电压相加,尾尾相连电压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不是高科技的铜包铝是不容易坏的。

这是纯铜线的。

网友:
这绕组是真铜啊,当废铜卖掉,太可惜了,坛里肯定有人喜欢,自己实在用不上,可以出售。

网友C:
大功率环牛次级绕组没多少圈,直接拆线改圈数很方便。

网友:
确实可以组合出不同电压,还是铜的。

网友:
拆了卖铜,买T12

网友:
好家伙,还能29+5-15=19V?反向串联会出问题的吧?最少也是白白消耗电能导致发热严重,再说不同绕组电流不同,15V可能只有1A的电流,29V可能有5A的电流。最好重绕

网友:
1998年,哪个时候好像还没有铜包铝,那这就是纯铜线的环牛了。

网友:
1998年的产品,确实有年头了,好东西。

网友:
这玩意主要效率太低了,静态功耗又大。

网友:
脑洞大开啊。。。。
每组功率都不一样。。。。
初次级连接起来,怎么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环牛次级绕组没多少圈,直接拆线改圈数很方便。

功率大小跟圈数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