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追觅吸尘器的充电器:茵莉电子YLS0241A-C300080

楼主(2025-05-22):
吸尘器用了5年,冲不上电了。刚开始以为电池包坏了,正合我意,我那一堆点焊机派上用场了。拆下电池检查,都是好的,而且都是10C的动力电池,挺贵的。怀疑是充电器的问题,网上买了一个新款的,解决了。旧的就丢边上了。

最近失业嘛,闲的,翻出来看看。

翻来翻去,找不到一颗螺丝,那就来点暴力了。

做工还不错的样子。

故障现象:只能充电只能充一部分,比如原来是35%,可以充50%,之后就死活上不去,吸尘器显示一个故障图标。如果把电池用尽再充,也是冲到一个数字就不冲了。检查输出电压,都是对的。

我这种二把刀,修东西基本只看:保险有没有烧,电路板有没有烧蚀痕迹,电容有没有怀孕。电路图会看,开关电源原理也懂,但是没耐心分析。所以呢。。。。。。谁指条路?

网友:
同款吸尘器还在用

网友:
二极管脱焊了吧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全是虚电,

网友:
我怀疑 输出电容失效,因为电源输出是30V的,而输出电容耐压是35V,很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全是虚电,

楼主有换一个充电器解决问题了,说明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算了,开关电源不好修

网友:
还是换了一个充电器省事儿

网友:
充电设备的最终归宿

网友:
充电器 电压虚的吧?  上负载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的故障点。换个算了。

网友:
拆开新的,对比啊。

网友:
可怕的充电器!是不是事先多预备一个?

网友:
背面板并上个输出电解充电看看

网友:
不用修了,意义不大。壳,线,都离一线品牌有很大差距。

网友:
研究修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配不上吸尘器.  想折腾研究才具有修的价值.

网友:
换一个新的开关电源

网友:
换个新的是最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