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内机散热片怎么除灰?

楼主(2025-05-22):
准备启动空调了,发现散热片灰尘多,从来没洗过这个,不知道怎么清洗

网友:
自己洗太麻烦了,请专业人士来搞吧,室内室外机一起搞,大概100-150元一台。

网友:
简易版本:用的喷壶喷上兑水的洗洁精,牙刷刷,再用喷壶喷。
专业版本:高压蒸汽清洗。

网友:
用带刷头的吸尘器。

网友:
不知道吸尘器能不能吸出来。

网友A:
你这个室内机不装滤网吗,这么脏,只有出钱找人清洗,自己用吸尘器,估计难的搞干净,感觉灰尘粘的很牢固。

网友:
找人清洗吧,用那个高压蒸汽

网友:
可以买空调清洗剂,十来块,酒精和表面活性剂,效果还可以。那个灰有油吸尘器差点意思。

网友:
你这个先刷一下,再用强力吸尘器。

网友:
有洗车机的话,自己洗很快的

网友:
用鞋刷顺着翅片的纹路从上到下刷一遍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过滤网吗,为何楼主的室内机这么脏?

网友:
吸尘器+毛刷头 就可以了,又不要清洗多干净

网友:
个人想DIY就买高压喷壶加刷子慢慢冲洗,并且滚轮也要洗,否则请人。

网友:
  翻我帖子 ……

网友:
这是我买的第二套清洁内机的套装。每年使用空调前必须清理内机。外机刷子滋水枪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室内机不装滤网吗,这么脏,只有出钱找人清洗,自己用吸尘器,估计难的搞干净,感觉灰尘粘的很牢固。 ...

同问,咋没滤网...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请人,或者网上那种自己动手的套装(省钱)

网友:
有空有动手能力的,自己干,刷子+洗洁精+加热水很容易洗得掉!现在外面请人,估计100起步了,应没50的价格了

网友:
下面套个水袋,水枪飚飚。就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