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C3供电问题

楼主(2025-05-22):
ESP32C3供电问题想整个外接电池,3.7伏锂电,转3.3伏,用XC6206P332PR/HT7533等LDO芯片供电,还是直接用磷酸铁锂电池,想用在水火箭上做气压高度计的,体积和重量不能太大,还要有充电功能,用带C口的充电模块。有群友做过,简单实用的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
如果有电机之类的其他负载,那必须LDO,不然芯片工作可能会出问题,会有干扰

网友:
这些对于水火箭来说都太重了,建议使用省电的主控加一次性电池或者超级电容。

网友:
HT7533应该不行,输出电流太小了~

有MCU的都建议要加电源芯片,保持供电稳定!

网友:
500ma起步
rt9013

楼主:
这个芯片怎么接线,是要接电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