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问东成8V小电磨多钱合适?

楼主(2025-05-22):
现在价格是152,5月31日晚8点准备下单应该便宜一点。但是多多这家旗舰店昨晚优惠到了128,价格是不是最低了?

网友:
不在于工具多少钱,主要看工具能产出多少价值........................

网友:
我去年买的,也是152元。。。

网友:
买的之前群友推荐的,好像几十块,挺好的,杂牌吧~

网友:
用得多就买无刷电机220供电直接用的

网友A:
个人感觉8V的力气还是有点小,12V的感觉比较折中

网友B:
这种低电压的记得1、2年前都是直接送的,可惜那次活动没赶上,现在都要1、2百了,这根抢钱似的,咳~~~
充电式的说白还就是烧电池的玩意,始终坚持认为需要动力方面的,烧电池的不靠谱,宁愿买直接供电的也不选带电池的,唯一好处就是方便,但是综合博弈下来还是选择直接供电的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8V的力气还是有点小,12V的感觉比较折中

用的不多,桌面用。我还有12v角磨机,和多功能万用宝。东成12v电磨,两个电池。293,有买家说是噪音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不多,桌面用。我还有12v角磨机,和多功能万用宝。东成12v电磨,两个电池。293,有买家说是噪音大。 ...

用的不多的工具,我习惯上闲鱼买二手的。

网友:
以前在多多买过一个大艺的69元.

网友:
不如PDD上那个100多的无刷电磨。

网友C:
看你用途,工况
这玩意,说实在的,功率不够,精度也不够,价格还贵,电池还不一定耐用,调速功能因为我没买过,也不知道靠谱不,
唯一优点就是移动,
如果不用于移动作业,随便买个牙科打磨机,,全面秒杀这个。价格还比这便宜。

网友:
觉得楼上提到的都不是重点,力气大小不是问题,怎么说电磨是直接驱动,扭矩与电钻比不了,主要用于装小的磨头打磨,钻孔之类的事交给电钻干吧。无刷有刷也不是关键,无刷的控制电路坏了照样玩不转。觉得重点还是在于电池的续航力上,这种内置电池的电池较小,续航力比较有限,干活时一旦没电了也无法更换电池,只能等着充好电再用,严重影响使用,除非买两个电磨轮流用,但价格就太高了。这种内置电池的买便宜点的较好,例如几十块钱的,可以买两个轮流用,解决电池的续航问题。

网友:
以前活动买的12V的可调速电磨 ,十多块钱 ,同心度有些糟 ,对付用用还可以。

楼主:
过去的价格找到了,哔哩哔哩

网友:
100左右是正常价,现在都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途,工况
这玩意,说实在的,功率不够,精度也不够,价格还贵,电池还不一定耐用,调速功能因为我没 ...

搜索数码社区没有坛友买过世新牙机或者大力王牙机,牙机能切割机箱电源壳子吗?想改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
Deepseek回复:

世新204牙机和东成8V电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动工具,主要区别在于设计用途、功率和功能。以下是详细对比及针对切割金属壳的解答:
1. 核心区别
特性        世新204牙机        东成8V电磨(如DCM8V)
类型        专业牙科手机(工业级也可用于雕刻)        多功能电磨机(打磨、切割、钻孔等)
转速        超高转速(通常3万-5万RPM)        中低转速(约8000-3万RPM,可调)
扭矩        较低(适合精细操作)        较高(适合切割/打磨硬材料)
夹头尺寸        通常适配1.6mm-3.0mm细轴磨头        支持多种规格(如0.3-4mm)
设计用途        牙科修复、精密雕刻        通用DIY、金属/木材加工
价格        较高(专业设备)        较低(消费级工具)
2. 世新204能否切割薄金属壳?

    可以,但有限制条件:

        适合场景:切割非常薄的金属(如≤1mm的铝壳、镀锌钢板),需配合钨钢切割片或金刚石磨头。

        注意事项:

            转速高但扭矩小,切割时需缓慢推进,避免卡顿导致电机过热。

            长时间切割可能损伤牙机轴承(非工业设计机型)。

        推荐操作:

            先用马克笔标记切割线。

            分段切割,避免连续施压。

            佩戴护目镜,防止金属碎屑飞溅。

    不如东成8V电磨的场景:

        切割较厚金属(如≥1.5mm)或需要快速作业时,东成8V的扭矩和耐用性更优。

3. 建议选择方案

    优先东成8V电磨:

        配备金属切割片(如树脂砂轮片或碳化钨切片),效率更高,且工具更耐用。

        适合机箱改装、电源外壳开孔等常见DIY需求。

    仅限精细修正时用世新204:

        例如切割后边缘的毛刺打磨、小范围修整,可用世新204搭配陶瓷磨头。

4. 安全提示

    无论使用哪种工具,务必:

        固定工件(使用台钳或夹具)。

        避免戴手套操作旋转工具(防缠绕)。

        切割金属时使用低速档(减少发热和碎屑)。

如果需要频繁切割金属,建议选择专业金属切割机(如角磨机或振动切割工具),效率和安全性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低电压的记得1、2年前都是直接送的,可惜那次活动没赶上,现在都要1、2百了,这根抢钱似的,咳~~~
充电 ...

不仅白送,好评反现后,还倒赚了商家1毛钱,我都有点怪不好意思。

12v力气不大主要是390电机小,要安装在那笔杆里,我自己做550电机力气就刚好。

网友:
要加个变速的,,现在380  390速度能做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