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长安小货车清洗节气门和怠速马达

楼主(2025-05-22):
今天早上,车辆在换挡途中熄火,重新点火发动机发吐,跟不上油,需要踩油门才能稳住发动机。发动机没了怠速,多半是怠速马达有问题。

中午办完事,拆开节气门先清洗一下,不行估计就要换怠速马达了。

以前国五的长安小货车,拉线油门,现在国六估计都是电子油门了吧。

上面是怠速马达,下面是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两边都带弹簧回位功能。左边这个铝合金销插进去带动右边里面的圈转动,里面的传感器就知道节气门开度,行车电脑ECU根据数据采集做出判断,是给油,断油,或者怠速等等。

怠速马达拆开,就是靠中间的那个堵住里面的小孔的开合来控制怠速进气量,进气量又决定了喷油嘴给油的多少,里面那个橡胶圈要提前拿下来,不要用清洗剂清洗,直接擦干净就ok。
听说 那玩意遇油会膨胀。

这个怠速马达的确挺脏的,已经有3年都没清洗过了。用手轻微拉伸发现活动自如,没有卡顿。

那就来个大清洗吧。

节气门主风门清洗干净。

怠速马达也清洗干净。

小洞里面也要清洗干净。
bu好洗,就用镊子夹块布搓洗。

准备开始装车。

第一步先安装油门拉线。
固定好拉线管。

然后安装4颗螺丝。

再然后安装节气门歧管。

最后插上线卡。a

检查一下,准备点火。

点火顺利,开始要给一点油,等一分钟后发动机运行就平稳了。

网友:
自我匹配,运转一会儿

网友:
节约一大坨

网友:
看来没有损坏,省下来了。

网友:
看起来也不脏啊,

网友:
不怕麻烦的勤劳人。

网友:
上个月车子保EPC和发动机报警,查下来电子节气门坏了
650换了个新的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又省钱

网友:
7W多公里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高手高手,啥都会整,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个小车清洗节气门也方便,洗完后也不用做匹配的,会自动调整的。

网友:
强人的强帖,这知识分享很受用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拉线油门,比电子油门响应要快,也有可取之处的。

网友:
,居然还是线控的。和我以前的老摩托是一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
可以自己修车是真的厉害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650算不算贵

网友:
自力更生 很棒啊 动手能力强

网友:
听见隔壁车铺老板牙齿咬的咯咯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