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豆浆机电机为什么不适用无刷电机

楼主(2025-05-22):
拆过好几个豆浆机,电机要么是直流永磁电机要么是交流串励电机,这2种电机全都使用碳刷,导致豆浆机拆开后里面都是黑的看起来很恶心,现在电动工具不到电池的话最低30多元都能买到无刷电机的手电钻,豆浆机使用无刷电机的话不会有碳刷磨损导致机器内黑乎乎的,而且无刷电机堵转时还会保护,可是豆浆机厂家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成本问题吧。

网友:
力矩,成本,打螺丝的有减速器

网友:
更方便计划性报废

网友:
成本问题,且豆浆机电机可能每天仅工作几分钟,有刷能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没那必要,降低成本是第一需要

网友:
估计高档机是无刷电机了

网友:
高速、大启动扭矩,这可能不是一般的无刷能实现的。

网友:
便宜啊,这么卷的时代当然要卷成本!资本逐利,还加入了计划报废!

网友:
这个成本高呀!!!

网友:
主要问题有刷电机在适宜豆浆机的有效空间,且可以形成更大的扭矩

网友:
楼主,盼望着你来提示正确的答案,我也很想知道豆浆机厂家为什么不用无刷电机。

网友:
豆浆机电机工作时间短,功率大,搞成无刷的话成本会上升不少,对无刷的需求不是很强烈

网友A:
商用厨师机用的是无刷电机吗?

网友:
串励电机具有良好的机械性能和小体积大功率特点,所以用途广泛,无刷电机中鼠笼式的体积大功率小重载时机械性能崩溃、变频机又必须额外的电子电路~增加了成本和故障多发几率~所以~~~~

网友:
应该是造价太高

网友:
可能是成本、等等,上面坛友说使用时间,可能也是,以及简化等

网友:
主要是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用厨师机用的是无刷电机吗?

我看商用的豆浆机好像都是无刷电机,就是街上现磨豆浆那种店里的机器,价格也不贵,不过好像都是只会打不会加热,现磨豆浆店里都是加入开水加入豆然后打碎就能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