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IP202H刷机后画面经常比例失调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5-05-22):
河南移动的海信IP202H,用ZNDS论坛下载的刷机固件免拆机刷机后,用华数鲜时光、百思特鲜时光看视频时,经常出现画面比例失调现象,刷了两个不同 的固件都会出现此问题,请问怎么解决?谢谢!

这是正常时的画面:

这是不正常时的画面:

网友:
破解固件不稳定

网友A:
画面比例失调不一定就是固件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换其它软件试试

楼主:
你说固件不稳定吧,但在原固件发布帖子里跟帖几十页里面,没有发现有人说出现此类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比例失调不一定就是固件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换其它软件试试

APP问题?两个APP都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另我也试着装了华数鲜时光的历史版本,也存在此类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固件不稳定吧,但在原固件发布帖子里跟帖几十页里面,没有发现有人说出现此类问题的。 ...

三样!先换高清线试试,再换电视试试,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样!先换高清线试试,再换电视试试,找出问题

跟电视和HDMI线有关系?这个可能性大吗?根据电视的分辨率我已经设置盒子的输出的分辨率了,自适应和电视匹配的分辨率的情况下,此现象依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