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鼠标2.4G无法连接匹配(已成功)

楼主(2025-05-22):
这个是可充电式的。按住绿色的按键和或者去按住鼠标左键都是匹配不到。

网友:
记得有切换开关吧  蓝牙or2.4G 找找

网友A:
那个绿色的钮会不会就是切换2.4G与蓝牙的?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B:
我的宏碁蓝牙鼠标是 同时按住左中右三个键 就可以重新连接对码

网友C:
是蓝牙匹配不到,还是2.4G匹配不了呢?
换个电脑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新的

会不会是我不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蓝牙匹配不到,还是2.4G匹配不了呢?
换个电脑试试呗

蓝牙。没有2.4G的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绿色的钮会不会就是切换2.4G与蓝牙的?

不会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蓝牙和2.4G是两个不同的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宏碁蓝牙鼠标是 同时按住左中右三个键 就可以重新连接对码

按照你的说法做了连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