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光影精灵5笔记本HP Pavilion Gaming Laptop 15-Dk0xxx,主板LA-H463P

楼主(2025-05-22):
这台问题: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后几秒定屏死机,三次强制关机重开,能稳定用到电池没电,插电源直接卡LOGO
没工具,目视电源右边两个电感丝印氧化没了,其中一个还有裂纹,百度查了电感为R22,不知道换上去能不能解决。
百度没有高清的主板图,拍了就顺便发上来。

网友:
能修笔记本主板的都是高 手

网友:
既然目测那个明显,至少先测量下是可以帮助确定的

网友:
这种问题  需要  尝试吧

接电源  卡logo  猜测电源管理这块  有问题

网友A:
卡logo,也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也有可能是固件。

网友:
既然目测那个明显,需要尝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也有可能是内存

卡LOGO也有可能是硬盘。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搞

网友:
不好搞,直接换新吧

网友:
能修笔记本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别的不说,主板布局还是很清爽的。

网友:
基本上不是电感问题,仔细看一下电阻什么的有没有氧化,然后再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