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正泰NDK(BK)1000变压器如何改点焊机

楼主(2025-05-22):
请教各位大佬,我想把初级380v输入改成220v输入,初级得拆除多少匝合适?听说如果不拆除,功率会减半。

网友:
直接接0和220接线端就好了

网友:
你要先知道380有多少圈,也可以接380V自己缠几圈输出电压到一伏根据缠的全是算拆多少圈

网友:
这个很简单,如果初级是380圈的,就拆掉160圈,以此类推,前提是你要知道初级一共多少圈。

网友:
我使用过正泰的NDK  1000变压器做了个点焊机,说一下我的制作与测试过程、结果,供参考。
   1、我的变压器也是正泰1000VA的380/220的,铝线的,铁芯是172的,叠厚不到10厘米,变压器连同固定铁片重约13.7公斤。
  2、使用原220V线圈几乎不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220V线圈在外层,没法再绕次级了,需要拆除重绕,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原220V圈数也不合适。
   3、当时测粗得原变压器每伏匝数约为每匝2V,使用拆下来的较粗的铝线(220V部分),延长后对折双线并绕约108匝(旧线有弯曲,槽满率不高),插入铁芯测试初级静态电流较大,有10A以上,再用拆下的稍细铝线3根并绕到当层满槽,实际增加20匝(记忆中的数字,不太准确),总匝数约130,插入铁芯测试静态电流4-5A.
   4、次级使用25平裸铜绞线,外套玻璃纤维绝缘套管双线并绕3圈,次级电压约5V,次级引线端压接铜鼻子,接到方形过墙端子引出机箱。
   5、使用50CM长25平方的铜绞线作焊针线,用铜鼻子棱角作焊针,点焊0.2mm 纯镍片不成问题,比微波炉变压器的强的太多了,比我的2超级电容的也强很多。之所以没有使用较为规范的焊针测试,原因一是我不想因测试去拆解我的电容点焊机取下点焊引线,二是想等回老房子取回原来带铜鼻子的点焊引线及焊针进行实测,三是我目前用不着它,并已有了初步测试结果。

网友:
初级拆松5匝,接近骨架破漆,引出一根线,再把5匝绕回去。通电380或220,测量这5匝的交流电压。电压比就是匝数比,你就能大概算出初级共多少匝了。

网友:
次级反正都是要拆掉的,初级就通220V,记录一下次级电压,再把次级拆掉,记录一下圈数,即可计算出初级圈数,除以380再乘以160,就是要拆除的圈数。但这么做总功率会下降一些,线径小了。

网友:
挺麻烦的,需要计算,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