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COSEL GT3W(±15V1.3A)线性稳压电源简单拆解

楼主(2025-05-22):
COSEL GT3W(±15V1.3A)线性稳压电源简单拆解

网友A:
变压器功率余量绝对够

网友B:
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100V交流不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在什么地方?100V交流不好找吧?

小日本的设备拆下来的。用调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功率余量绝对够

好眼力。这个是工业用途设计。主打一个就是可靠性。连续通电使用20年没问题。

网友C:
小日子客科索线性直流电源,好像v是11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日子客科索线性直流电源,好像v是110V的

输入是100V的,工控电源。

网友:
工业电源可靠性要求高,元件筛选严,设计寿命要求长

网友D: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样的玩意

网友E:
这个电源是不是俗称的“火牛“

网友F:
这电源用料不错,有些年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是不是俗称的“火牛“

可以这么理解吧。火牛是港台地区对变压器的俗称。上海地区俗称方棒。这个是环型铁心变压器,又俗称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用料不错,有些年生了..

这个系列70年代末开始一直做到2000年

网友:
工业电源就是料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这样的玩意

这个是线性稳压电源。60年代至90年代初。占主导。后来逐步被开关电源取代。现在基本都停产了。甚至于有的厂都没做过。开厂的时候就是学的做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玩不转。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环形变压器的,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