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一个迈拓维矩四口USB切换器

楼主(2025-05-22):
USB切换器主要用于几台电脑共用一台打印机,又不想设置复杂的共享简单粗暴直观,但是这玩意相比较网络打印而言,USB连线不能过长,曾经让电脑公司送过3米和5米的线,发现超过3米极不稳定,经常打印失败。网络打印几十米网线都没问题。

话不多说进入正题,图一是外壳

图二是电路板正面,四个自锁开关并排

图三是背面,就是简单的铜箔

如果有可能还是给打印机加装一个网卡,实现网络打印一劳永逸

网友:
开关切换还不如用个mkv 当然最好的解决方案还是想办法弄个打印服务器  就是把你的打印机连上网络 这样只要局域网内都可以用了

网友:
机械开关的

网友:
能用吗。老开关

网友:
打印服务器吧,弄个路由自己刷下究行

网友:
想办法弄个打印服务器

网友:
这个跟VGA切换器一个原理吧,都是机械开关切换。

网友:
这个是纯机械开关切换,用kvm切换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感觉不会耐用的,机械开关质量未知,要实现这种功能还有很多方案的,你选择了最传最老的方法。

网友:
机械式的啊

网友:
长时间不动开关,触点会氧化接触不良,做成电子切换好点。

网友:
usb对线长有要求的,太长会通讯失败

网友:
不是吧,琴键开关物理通断啊
当初用过KVM,带显示器键鼠的

网友:
机械开关直接切换啊

网友:
现在这个用得少吧!

网友:
这种USB转换器,机械的和电子的都用过,机械的存在时间久了接触不良现象,电子的存在不兼容的情况,都不是很好用。

网友:
嚯,纯机械切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