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山拆解:夏天来了,拆一下美的的空气循环扇搞清洁工作,没拆完也干活

楼主(2025-05-22):
立夏以来,这天气也一天一天越来越热了,晚间孩子写作业一直喊热,那就把去年秋末收起来的风扇拿出来清洁一番,毕竟开空调还奢侈了点。

一台是较简易的立式摆头扇,没有拍照。

另一台就是今天的主角——美的的空气循环扇(具体型号咱就不写了哈,看图就好)。

要搭配24V 1.5A的适配器工作,推测电机也是24V的才对。

有好几种送风模式、摆头角度以及定时可以选择。还能显示实时室温。

先考虑清洁扇叶,可这家伙圆头圆脑的,不像那些前后开壳或者卡箍固定的摆头扇,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思路。

功夫总是不负有心人滴哈,仔细观察一圈下来,在正面底部的位置发现一个小标记的位置有个小螺丝,那看来就是这里开始攻入。

拧下螺丝后,按照箭头方向旋转前外壳边框,顺利取下

取下前面这个最外层的壳,就可以清洁到一部分的扇叶了,但只是单面而已,虽然也可以用抹布擦到一部分后半面,总有一些拐弯抹角的位置触不到。

那就把白色那个松紧用的旋钮给卸了,这不就可以轻松操作么

但是后半部的内框还是有支撑筋遮挡无法完全清洁,看到电机的参数了,确定是24V

为了彻底清洁后半壳,依然要找思路。
又认真寻找一番,又发现了一个螺丝孔的位置,那就拆一下,顺便把前后卡嵌中那圈白色塑料圈的塑料卡子顶下去

虽然没有完全拆开分离,但是已经足够把内里的卫生工作搞完。

接着,想拆开电路板看看,所以又翻到底部标签,毕竟那里有螺丝孔。

揭开后看到一部分,又没有完全,所以看看就好,也怕把机械齿轮那边拆了没注意的话就难说不能复原了(哎,头疼。。。)

岳母说这个风扇去年被小家伙们摔过两次后,有点松垮,那我也试试看可以调节螺丝固定一些不。

在靠近控制面板的杆子底部有一个螺丝孔,拧开即可分离风扇与底座

可是依然没有发现其他的齿轮,算了,拧紧它与底部的几个螺丝得了。

毕竟现在已经可以用了,温柔的风慢慢地吹。。。。。。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清洁风扇,迎接夏天。

网友A:
高级货哦
外壳有点红漆

网友:
楼主好手艺,也是个好男人!

网友:
每年使用前清洁维护一下能增加风扇的使用寿命

网友:
东西不错,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焕然一新  不错

网友:
高级货哦,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B:
24V没有12V的通用性广。

网友:
是无刷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哦
外壳有点红漆

据估计,那些不是红漆,可能是儿子以前在幼儿园带回来的丙烯颜料,玩耍的时候不小心蹭到风扇外壳上了,有空了再用牙膏和风油精这些材料处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没有12V的通用性广。

嗯,而且这个主机还要拖个适配器,既方便(主机存放啥的没有小尾巴)也不方便(始终要外接)

网友:
好用就行呀!!!

网友:
直流的还不错

网友:
改锂电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我们家也要洗了,太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V没有12V的通用性广。

更没USB接口5v通用,改了几台微风夹扇,发现直流无刷电机5v不转,外置无刷驱动,有的驱动挑大电机重启保护,芯片没字样找电阻难,用JY01无刷芯片,调软启动才能正常转动。

网友:
准备过夏天了,风扇都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