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虾牌12V锂电钻之RS550电机维修

楼主(2025-05-22):
      虾牌12V锂电钻使用中突然转速降低无力、碳刷烧红发出异味。拆开尝试修整一下

后盖比较难拆

可见烧蚀部件

对应两处

换向片间隙烧蚀明显

清理积碳及炭化处

清理完毕

侧面观察一下

涂上UV胶

清理多余的胶面

陆续安装

加电5V即可运转

12V时的工况

工作几分钟后观察涂胶处未见异常

之后电机轴上润滑油装机,运转正常。耐久度有待考验

楼主:
    补个图,清理所用的工具

网友A:
老哥拿去干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拿去干重活了?

没有,日常偶尔用用。毕竟是使用多年的工具了

网友:
焕发青春了

网友:
这个虾排的是单速?

网友:
这个不是早几年很流利的东西吗。性价比很高。

网友B:
电机尾部的封口如何干的,直接暴利敲吗?

网友:
有个同款紫外灯,商家表10W,实测5W。

网友:
老当益壮啊,值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我的谭祖电钻,这几天没轻整,算是出大力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网友:
工具挺全换向器铜环用细沙纸稍微打磨一下应该会更好。

网友:
工具精良。

网友:
工具精良+1

网友:
有刷的缺点就是使用时有气味

网友:
我有个550电机也是这样烧碳刷,没拉马转子拆不出来,清洗了还是烧

网友:
当年的名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尾部的封口如何干的,直接暴利敲吗?

不用暴力,轻轻敲进去敲到位,怕掉出来用热熔胶粘一下就行

网友:
油加多了,粘碳粉,转子换向器环火烧坏

网友:
这完全就是碳刷积碳堆积在换向器缝隙造成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