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Parkside锂电调速角磨机拆修,精工细作起死回生,设计与性能独家评测

楼主(2025-05-22):
Parkside锂电调速角磨机拆修,精工细作起死回生,设计与性能独家评测!

实现梦想:在几年前,一直想买一款锂电可调速角磨机,奈何品牌太贵,偶遇Parkside六档调速锂电角磨机,启用火眼金睛系统,感觉具有性价比,果断拍下。

一、Parkside锂电调速角磨机历史与拆解分析!

1. Parkside是德国LIDL超市连锁品牌下的工具产品线。其品牌名称中文可音译为“帕克赛德”。其产品经典色彩包括深绿色、红色以及黑色。

2. 该品牌还推出了一款质量更高的工具系列——Parkside Performance,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官网系列工具:www.kompernass.com

此款角磨机赫然在列。品牌货,总比杂牌性能好。

看到角磨机有调速,不缺件,果断入手吧,打包。

此品牌角磨机是坑还是好货,我来踩踩。

品牌标识 Parkside,型号:PWSA20-Li C3

商标很正规,信息一目了然。

开关和主轴锁。

挑选一只成色最差的拆开维修 。

在散热孔看到电机锈蚀严重 ,进水的标识。。。

电池插脚处,还算干净,分析头部进水,尾部能好一些,调速控制板在尾部。

角磨机头部,算略微锈蚀。罩子没有变形,压板完好。

这类角磨机要从头部开始拆起。

拧固定螺丝。

拆下头部内部锈蚀痕迹。

二爪驱动轮可见锈蚀。

拆开外壳

有刷电机,有坛友觉得有刷差,个人看法:杂牌的无刷真比不上这个。

既然是有刷电机,自然关心碳刷情况。镜头放大看看。

什么原因流出来的呢?库存潮湿了 ?

驱动和调速部分,各角度拍下,以便对比分析。

看到固定胶,角磨机原装未拆过 。

用美工刀切开固定胶。

开关的缝隙有锈蚀,开关要坏 ?留下伏笔 。

控制板背面,

看到这两个电阻,莫非锈烂了 ?又心存疑虑。

调速芯片根据需要调整电机的转速和动力输出,提高工具的效率和精度。

内部进水造成污渍堆积

调速转动轮变形,不过还能转动 。

各个角度展示控制板。

设计了NTC功能。

电机线套磁环是减少电机线圈电磁辐射的装置。电机线圈中的电流频繁变化,会产生电磁辐射,会影响电机的工作效率和稳定性。

磁环的作用就是通过吸收和消除电机线圈中的电磁波,从而减少电磁辐射的影响,提高电机的工作效率和稳定性。在电机运转过程中,在电流作用下,电机绕组部分会受到磁力作用而产生震动,这时由于电线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偏移,若没有线套磁环的保护,有可能会使绕组发生短路甚至烧毁。而线套磁环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这个问题的发生率,保护电机不受损伤。

角磨机开关这个触点铜片够厚实 。

二、清洁、除锈维修神器,精工细作。

1. 电机外壳锈迹,用钢丝刷轻轻刷去。锈蚀较严重的齿轮部件,将它们浸泡在除锈液中,一般浸泡时间为10-30分钟。外壳和控制板有油污,用酒精、柴油或清洗剂进行清洗。

2. 将清洗后的部件放在通风处晾干,用干净的布擦干。确保部件完全干燥,防止再次生锈。

展示过程:

柴油、牙签、棉签、酒精

酒精、棉签主要清洗控制板。

棉签蘸酒精 ,清洗三遍 。

这两个看似锈蚀的电阻,竟然露出了本色 。

R16是104  ,R17是105,电阻脚没有裂痕。

控制板正面清洗 。

清洗驱动轮,这个驱动轮是软的,用酒精可以清洗。

这部分用柴油清洗 。

拆开机头齿轮传动部分。

内部进水锈蚀 , 。

二硫化钼锂基润滑脂,具有良好的氧化安定性、机械安定性、防锈性、防腐性和承载能力。

再好也挡不住进水呀。

驱动齿轮锈住了。

大伞齿可以转动。 动用柴油浸泡 。

视频:展示维修锈死齿轮的过程

修复生锈的齿轮后 ,找出润滑油。

给齿轮咬合部分加满油 ,润滑充分 。

几张拆解全照 。

清洁神器 ,清洗控制板及开关。

电机内部用牙签捅动铁锈,然后用清洁剂使劲喷 ,大量的碎屑顺电机内流出来了。

清洗电路板和电机内部,用半瓶的清洁剂。好浪费呀。

开关联动杆 。

清洗开关联动杆 。

清洗后的外壳,除锈后的电机 。

按顺序组装

按压式开关安全性还是很高的。掉地上震动,会回位断电 。

开关设计,上推下按 ,卡在卡槽内,角磨机启动。

清洗后的角磨机罩 。

角磨机护罩材质很厚实 ,方向可以调节 ,还带一个塑料护罩,相互配合使用,能最大限度挡住切割铁屑。

维修后,组装好角磨机 。

展示几幅图。

视频:进水角磨机修复后,调速和打磨测试

结语:三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 安全设计:PARKSIDE锂电调速角磨机具备跌落保护、防护开关、防堵转保护、过载保护等多重防护功能,其安装/拆卸/快旋砂轮罩的设计,便能快速便捷地调整砂轮罩角度,完成安装或拆卸操作,极大地节省了工作时间。

•人体工学设计:符合人体学的设计,使用舒适。具备低振动、低噪音等特点,提供了出色的使用体验。

• 便携性设计:锂电池角磨机的一大优势在于便携性。采用锂电池包,使其能够轻松应对各种场景的金属切割、金属打磨、木材打磨以及石材打磨等操作。外观小巧,便于携带,非常适合日常使用。

很久没有发这么详细的帖子了,本文数码之家独家发布。欢迎朋友们欣赏,留言 !

  本文完 !

网友:
其实就是美国在华订制的超超超低端货,满足美国底层市民的一美元当10美元花的愿望

网友A:
半年就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年就坏电机!

在哪里得出的数据? 还是亲身使用过 ?
无线角磨机,无刷之前都是电机的填下 ,电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况且带调速的,电机自带保护功能,半年烧电机的情况 ,那就是玩命干 。 那这样说:极端测试,喜利得角磨机一天就烧 。

网友:
楼主是个有心人

网友:
看了之后发现专业的事得专业的人干,放我手里我是救不活它。不过齿轮锈蚀即使修复了也没法完全啮合了,稳定性可能还是有影响。

网友:
无刷的可以轻松无极调速,有刷的只能调电压了吧?
虽说是国外品牌但感觉做工一般
好奇多少钱一把入手的?要是不贵还行

网友:
黄尚打理得真不错!
好久没见修复老旧电动工具的帖子了,通常最大的痛点就是难以搞到匹配的电池盒。
你这电池盒是原配还是其他牌子的吖?

网友:
现在拼多多 无刷的 也就50左右。

网友B:
好的有刷电机比那种几十块钱的无刷好的多,还有就是建议电极表面打磨除锈后用三防漆喷一下可以防止以后生锈。

网友:
楼主赚到了 没用过就是放的时间长进过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得出的数据? 还是亲身使用过 ?
无线角磨机,无刷之前都是电机的填下 ,电机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

感觉再怎么好也是个烧电池的,个人总结反正如果是动力需求的话烧电池的不靠谱,唯一优点是使用方便,但是比起麻烦更换电芯过程来说这些优点可以忽略

网友:
WD40太浪费了,这电机是775还是8系?甚至更大?? 7系感觉力度不够吧,,,

网友:
这活干的真细致

网友:
用了不少功,这东西就是费电池,用不长时间电池就没电了,不如有线的,就是方便,用量不太大的时候还是挺好用的。功率不会太大,有线的可以到1000瓦,这种用电池的可能就只有500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有刷电机比那种几十块钱的无刷好的多,还有就是建议电极表面打磨除锈后用三防漆喷一下可以防止以后生锈 ...

你还真别小看我们国家的制造业,现在电动工具,我们还是很厉害的,只要是纯铜的电机,不会差。无刷肯定比有刷好。这个没必要杠。

网友:
最后视频我感觉楼主没把锯片安装好

网友:
修理达人啊,  感觉您可以再创造一个世界了, 超强动手能力。

图片文字可以“描边”,  字体描边后,勾勒字体图片后,帖子更上一个档次~~~

免费“光影魔术手”  就能搞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