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65w电源求接线

楼主(2025-05-22):
偶得一华为65w电源,剪线,如图,

网友A:
TYPE-C接口的吧,查查定义?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真货还是山寨

楼主拆开便知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PE-C接口的吧,查查定义?

3根红的应该是正极吧,可是木电压。
蓝色的有5v,其余都没有电,
不想拆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3根红的应该是正极吧,可是木电压。
蓝色的有5v,其余都没有电,
不想拆开! ...

具体我也不懂.,我只知道快充要协议...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网友:
只有柝开才知,

网友:
这种带协议的,百度一下看看接口定义就知道了,但不是每条线都是一样的颜色,所以还是有点难。

网友B:
红+屏蔽-绿D-白D+,蓝CC1,灰CC2,蓝色与屏蔽之间加个5.1k电阻红线就有输出了

网友:
这是笔记本的充电器吧,需要有触发信号才能输出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样的

网友:
华为本电源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屏蔽-绿D-白D+,蓝CC1,灰CC2,蓝色与屏蔽之间加个5.1k电阻红线就有输出了

感谢,刚好用上

网友:
红+屏蔽-绿D-白D+,蓝CC1,灰CC2,蓝色与屏蔽之间加个5.1k电阻红线就有输出了,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屏蔽-绿D-白D+,蓝CC1,灰CC2,蓝色与屏蔽之间加个5.1k电阻红线就有输出了

谢谢指点,如果我接插头的话,3根红线是并联的吧?只是为了减小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如果我接插头的话,3根红线是并联的吧?只是为了减小电阻

那三根红线量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每种线都不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