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220电源改直流供电

楼主(2025-05-22):
    需要一个显示器,家里有台优派VX2450WM型号的,是220 供电的。房车里由于是用逆变器从电池升压到220,逆变器本身耗电也发热、有噪音。这个显示器电耗也就24W,开逆变器就要增加60瓦功耗,房车以电来源不易,省电为主。所以想着看看这个显示器能否改成24伏或者12伏供电。 以前这个显示器坏过,买了一整套电源板、逻辑板和高压板,结果发现是屏幕排线坏了,所以有板子备份,不怕坏了。

   打开显示器看到电源板上有电源板,隔离变压器,型号网上查不到。输出的两组供电,共用负极地线。一端用三只MBR560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每只整流5A,工作时电压为19V(不接显示屏时电压21伏)。一端用两只ER306肖特基二极管整流(每只整流3A,工作时电压为5.2V(不接显示屏时电压4.9伏).电源板高压部分和低压部分就是有光耦和三只隔离电容衔接的。其他高压板、逻辑板,包括音频放大部分、显示器开关和屏幕调节部分都在低压这部分。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找两个DCDC转换电源,一个额定电流5A的24伏降压到19-20伏供给MBR560二极管与变压器之间接脚,一个额定电流10A的24伏降压到5伏的,接到ER306二极管与变压器之间接脚就能实现24伏供电了。请大神们知道,感谢。

  这样能,我还有几个问题:
  1、显示器的开关和屏幕调节触摸板是否还有用?开关我不太好说,毕竟是开关电源,设计到高压部分起振。但我觉得屏幕调节触摸板应该能用,它调节的是亮度,设计的就是高压板。
2、隔离变压器、光耦和隔离电容需要断开吗?
  3、这个电源板的保护功能还都在吗?我会在输入端加保险管。
  4、这个显示器的功耗最大时24瓦的,20伏和5伏DCDC转换模块选多大的合适呢?

本人小白,希望各位大佬给点执教,感谢感谢

网友A:
你想法是没错的,分别供电就可以,你说的其他功能,只要电压正确,是不影响的,只是待机功能应该实现不了

如果实在太小白,建议你可以直接去买一台外置适配器的显示器算了,现在那种二手显示器也很便宜了,电压有12的.14的 19的,24的应该也有

网友:
现在很多显示器电源外置,直接买个这种简简单单啦

网友:
显示器最后都是DC供电的吧

网友B:
我的显示器从电脑主机接的12V供电。

网友C:
房车

楼主土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显示器从电脑主机接的12V供电。

我的显示器19V供电,用主机12V升压

网友:
大工程好手艺

网友E:
买模块,几路供电匹配就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法是没错的,分别供电就可以,你说的其他功能,只要电压正确,是不影响的,只是待机功能应该实现不了

...

动手能力还可以,焊接这些大元件还可以。能分析到这些还不算太白吧。

买显示器想过,需要不大的,最大24寸。还要品牌的,好需要有音箱的,选择来选择去,还是决定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模块,几路供电匹配就行,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做起来也不太难,麻烦的时显示器内没有空间了,倒是可以把电源板的高压部分剪掉,能腾出空间来安置两个降压模块。

楼主:
还没有干呢,灯大神评判可以这样干了就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显示器19V供电,用主机12V升压

你的本来就是DC供电,只是一个升降压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车

楼主土豪啊

土豪,就买新的,或者花钱请人改了。愿意改造的都不是土豪

网友:
其实这种改造应该没问题,只要选择的DC模块符合要求就可以,高压电路元件拆除或者断开。

网友:
买两个升降在模快就搞定了。,

网友:
一个二手的显示器也不值多少钱

网友:
配个100W的逆变器多省心,成功率高,省的改来改去的。或者24V升220VDC的升压板,体积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