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JH811型毫伏表简单拆解(国营建华仪器厂)

楼主(2025-05-23):
今天又翻出来一个好腹表,gh 811是国营建华一机厂,生产日期不详,然后生产铭牌上看不出来多少,有一个八可能是八几年的

最后这张里面有2截铜线,不知道是专门剪断的还是本来设计就是这样的。

有没有人会用???

网友:
老表还能用吗?
没有芯片,全分立元件的吧?

网友:
好腹表,
好腹表,

网友:
年代太长了,许多原件可能都已失效,没啥价值了

网友:
关键是能不能用,准不准。

网友:
看样子是交流毫伏表,能测直流吗?

网友A:
这种表比电子表要准.

网友B:
自从数字表流行后  交直流毫伏表就没啥市场了

网友:
好腹表,哈哈,有腹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数字表流行后  交直流毫伏表就没啥市场了

这个表带宽2MHZ, 目前市场长99%的数字表都到不了这水平,

只不过现在示波器普及了,拿个示波器也能勉强测试这个参数; 勉强是指大部分的示波器是8位的,精度差

网友:
这个表工艺蛮用心的, 电容也有个底座, 三极管有底座、元件都套了绝缘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带宽2MHZ, 目前市场长99%的数字表都到不了这水平,

只不过现在示波器普及了,拿个示波器也能勉强 ...

没有表笔,不会测试

网友:
年代感很强,分立元件,手工组装的。

网友:
很古老的毫伏表!!!

网友:
做工很好,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的水平。

网友:
很多元件我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
全分立元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表比电子表要准.

能准的到哪去你说?
这个表头温漂就是50ppm起步,然后上面一堆四环电阻,温漂100ppm起步——这是准确度

然后这个表头,刻度分辨率是10mv,估一位也就勉强到1mv分辨率——这是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准的到哪去你说?
这个表头温漂就是50ppm起步,然后上面一堆四环电阻,温漂100ppm起步——这是准确度

你得看他输入hz,很多现在都万用表也得不到mhz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得看他输入hz,很多现在都万用表也得不到mhz吧

这哥们说的是准,我回复的也是准这方面
至于频率,现在低端手持手持万用表确定到不了这个频率,因为日常生活中用不到
至于能用到的场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式万用表带交流选件的,都能测这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