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某大牌低音炮无损改装为蓝牙音箱(SKYWORTH MAX-1)

楼主(2025-05-23):
前段时间逛二手市场低价捡了个JBL/创维 max-1 低音炮

从外观上看是个低音炮,事实上它就是个低音炮,标签上也有写着影院重低音音响,型号为max-1(无线版),当时看到这个标签我以为它是个蓝牙低音炮,接着看到音响开关往上的位置有个连接对码的按钮,此时疑惑为何会有这个按钮,这按钮干嘛用的,字面上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这个音响需要对码才能连接使用,难道这个音响不是蓝牙的
然后我上海鲜市场搜了一下这个低音炮发现,这玩意是连接电视用的低音炮,配套使用的还有这个像U盘的东西

这个像U盘的东西是UHF射频信号发射器,所以得出结论这是个UHF无线低音炮,没有这信号发射器那这音响就是哑巴压根叫唤不起来,怪不得能低价捡到
再说回来那我是不是从海鲜市场淘个发射器回来就能用了,在网上也没有查到太多有关这个音响的资料,但是我看到有网友说这个东西只能配合创维电视用,插其他设备上用不了,也就是说就算我淘个信号发射器回来还得买一台创维电视才能让这个低音炮叫起来真就让人无话可说。
俗话说得好既然买都买了,那一定得让它叫出声音,我不信邪的继续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找了一个晚上我信邪了,真的没有这个音响的相关资料和改装方案
至此我和这个音响杠上了,没资料是吧,没方案是吧,叫不出声是吧,我直接把音响拆开从头再来。

音响做工还不错,这块塑料面板和倒相管用胶粘合为一体,固定面板的四周都有做密封,线材上也有防震棉包裹,电源开关部分打胶密封,对码按键和音量控制位置单独做了一个罩子搭配防震棉来做密封,背面是用螺丝固定。

板子上另外焊接的这块小板就是UHF射频信号接收模块和那个像U盘的发射器打配合,整个板子芯片的信号传输使用的是i2c总线模式,板子另外一边大的那个芯片是功放芯片用做音频信号放大,小的那个芯片是一颗单片机控制整块板子和处理信号的,功放芯片使用的是ad82010一颗1x40w  2x20w的功放芯片。

这个音响的低音喇叭是4Ω 30W

此时此刻拆下UHF信号接收的这部分我是想尝试直接用esp32来代替,用esp32的蓝牙功能和i2c总线来传输音频信号[doge],但由于我对程序一窍不通所以我使用AI来为我编写了程序,尝试了几次蓝牙能正常连接,但播放音乐的时候音响里只有噗噗声,一直在噗噗噗噗,偶尔也能听到一点点节奏,搞的就像一台放屁模拟器。具体什么原因无法使用我也不清楚,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因为esp32把信号传输到板子上单片机的格式不对,也可能是采样率问题,如果各位有懂的可以在评论区讲解一下,既然我不擅长程序方面问题那就换个我擅长的方式来折腾。

用原板和重建板对比一下

整块电路板,电路重建设计,外形尺寸和旋钮位置按照这个音响的原装电路板1:1设计,我设计这块板子用tpa3116D2来作为功放芯片,这颗功放芯片功率能达到2x50w和1x100w完全满足这个低音炮 ,前级使用三颗ne5532来进行主动式二阶分频,分频点大概是1.7khz左右,蓝牙模块使用的是某宝上几块钱的m18蓝牙模块图省事,这个音响自带的电源为24V的开关电源能直接给功放供电,但前级分频电路的ne5532芯片无法直接使用24v还需外加DC-DC的降压电路,所以板子背面布置了DC-DC的正负15V降压电路,用正负电源给前级分频电路进行供电,使用7805稳压芯片给蓝牙模块提供5v工作电压,功放电路采用芯片手册官方提供的参考图,前级主动式二阶分频电路也是参考了网友分享的方案。音量调节使用原装电路板的转盘电位器,连接对码的按钮我将其改为了播放和暂停键,音响接口和电源接口都使用原装插头无需更改,除了有低音喇叭的接口我还外加了高音喇叭接口。

由于电源地和信号地没有做隔离导致蓝牙模块的天线部分有干扰杂音,加个电容再加上原板天线就好很多

这个音响只有一个低音喇叭就算我再加一个高音喇叭那也只能是单声道音响,所以为了避免有些音乐左右声道不同的情况,我将立体声合并平衡为了单声道然后再将信号传输到功放芯片

tpa3116这颗功放芯片还能更改载波频率,理论上来说载波频率越高那么音质越好。

所以电路板上我也加上了载波频率选择的接口。
我将载波调整为1.2MHZ在这个音响上实测持续播放音乐工作两小时芯片也只是温热,所以长期使用很稳定

在音响顶部开孔外加个高音喇叭,在喇叭周围贴上一圈泡棉进行密封隔音,将这个低音炮改为正常有源音响,当然不加也行就把音响当低音炮使。

将这个罩子罩回原位垫上泡棉和打胶进行密封。

这个音响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低音喇叭,中音和低音都能同时从这个喇叭还原出来,而且用这个功放和这个低音喇叭搭配起来声音开到最大播放b站上【低音测试曲】  Shape Of You,居然没有出现任何失真也没有出现喇叭打底情况。

视频:max-1音响改装后播放 低音测试曲 Shape Of You

这个音响体验下来最后总结就是:
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网友A:
怎么看着低音喇叭的胶边已经给轰掉了!

网友:
这是重新造了一个啊

网友B:
喇叭破了,换我肯定不会买,捡到也是拆件

网友:
经过这么一折腾,焕发了新的生机。

网友:
看板子不错,但是配的电位器也太拉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低音喇叭的胶边已经给轰掉了!

低音喇叭没问题的,只是胶边有溢出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破了,换我肯定不会买,捡到也是拆件

低音喇叭没问题的,只是胶边有溢出的胶,应该是我拍摄时的角度问题

楼主:
最后测试视频里的视频底噪是电脑主机的风扇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能换电路板动手能力也是杠杠的了

网友:
做工可以,原功率还算可以,升级3116可能更好,电路重建设计不错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看起来“脏”

网友:
怎么看着低音喇叭纸棚都坏了。

网友:
这个低音喇叭弹性真好,估计低音效果爆棚。

网友:
多少钱搞到手的?

网友:
可以重新发挥用途了

网友:
喇叭外观也挺好看的。

网友:
重新设计 AI编程,楼主真是个人才

这个低音炮楼主捡漏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升级制造帖
d类功放真简洁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功夫了得,放一般人那里,这个音响就废了。